电容补偿后的电流会变少多少?[

楼主(2008-08-22):
电容补偿后的电流会变少多少?
电容补偿后,比如说补了一个C=398uF Qc=20Kvar 额定电流为28.9A,三角形接法的电容后,是不是原总电流就会减少28.9A呢,还是其它值,具体怎么算计,谢谢哦!!!

网友A:
绝对不是。因为有个相位差的问题。具体的计算比较复杂,因为还涉及具体的负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因为有个相位差的问题。具体的计算比较复杂,因为还涉及具体的负荷。

同意。总电流减少肯定小于28.9A

网友C:
通常的负载是感性负载,补偿后的电流变化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