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电缆的选择

楼主(2008-08-22):
发贴心情 电机电缆选择
塑料(橡胶)铜电缆长度小于80米推荐值,交联聚乙烯电线可以适当减小。(仅供参考)
2.2K一下=1平方毫米
3K=1.5平方毫米
3.7K-5.5K=2平方毫米
7.5K=2.5平方毫米
10K-15K=4平方毫米
18.5K=6平方毫米
22K=10平方毫米
37K=16平方毫米
45K-55K=25平方毫米
75K=35平方毫米
90K=50平方毫米
110K=75平方毫米

网友A:
总体感觉偏小,不知大家什么意见

网友B:
塑料(橡胶)铜电缆长度小于80米推荐值,交联聚乙烯电线可以适当减小

以下一个的线径为标准可能好一点,如:

2.2K以下=1.5平方毫米

3K=1.5平方毫米

3.7K-5.5K=2.5平方毫米

7.5K=4平方毫米

10K-15K=6平方毫米

18.5K=10平方毫米

22K=16平方毫米

37K=25平方毫米

45K-55K=35平方毫米

75K=50平方毫米

90K=70平方毫米

110K=95平方毫米

网友C(2009-05-21):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D:
事实上是偏小!实际应适当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