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2008-08-22):
家用漏电保护器跳闸
我家新装了漏电保护器,这下好了,阳台上的灯一开就跳闸,但是去掉漏电保护器,灯就能开起来。怎么解决?

网友A:
照明线不用过漏电保护器,可单独走一路。

网友B:
那照明线路不用保护吗?

网友C:
你阳台灯的开关或则灯头接线有一根线接地了!!!肯定是的

网友D:
把地线当零线接到灯头上。

网友A:
照明线路单独走一路空开。

网友E:
我家凉台的灯,关了之后,一闪一闪的, 开没有问题,这样用了半年了 ,有问题吗?

网友F:
“阳台上的灯一开就跳闸,但是去掉漏电保护器,灯就能开起来。”

1、如果你家进户线是三根;

2、有两根零线:N、PE;

3、凉台的灯的零线接错了,用的是PE零线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阳台灯的开关或则灯头接线有一根线接地了

网友H:
同意7楼,9,5,3楼

网友I:
把阳台上的灯泡去掉,再开一次试一下,如果还跳闸,则是开关到灯泡的火线漏电,如果不跳,就是零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