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烧接触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22):
求助老烧接触器是什么原因
cj19-43A接触器控制20kav电容,经常烧附助触点上的电阻。电压正常。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电阻本身功率取得太细?

网友B:
cj19-43A接触器控制20kav电容,换个接触器型号

网友C:
适当延长电容投切时间。

网友D:
该接触器吸断太过频繁.

网友E:
电阻偏小 工作时间过于频繁

网友F:
电阻线功率偏小

或者延长投切时间

网友G:
建议换一种型号的切换电容接触器

网友H:
有一种型号的切换电容接触器,

网友I:
有专门切换电容器的接触器,再其接触器的主触点上加有电阻丝,用来释放电容器的能量.

你的辅助触点经常的烧毁,首先检查是不上触点容量不够大,你的辅助触点下接的是什么样的负载!用电流表检测一下电流,是不是超过了辅助触点的电流,一般辅助触点通过的最大电流大概在5A!有的更小,可能是2A~

网友J:
用的不是专门切换电容的接触器吧?没有放电电阻?

网友K:
我赞同9楼的说法,应该确定辅助触点下的负荷是多少

网友L:
电容投切过于频繁    !

网友M:
我同意9楼的发表,ni

网友M:
我同意9楼的发表,首先是专用接触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