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焊机电容如何补偿?

楼主(2008-08-22):
【求助】电焊机电容如何补偿?
我公司有上百台电焊机,电网功率因素才0。5。上百人在焊接。采用自动补偿根本不行,电焊机有时空载有时焊接,等自动补偿器反应过来,电焊机又空载了,人工补偿也不可能,总不能派一个电工一直在切换。请哪位高手提供经验。谢谢

网友A:
每台焊机用电容在焊机电源闸刀下就地补偿!

网友B:
1、计算好补偿容量,空载补偿与电焊机并联;

2、负载补偿通过接触器与电焊机并联,控制回路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控制;

网友C:
采用无功动态补偿装置SVC.

网友D:
不太好解决啊

网友E:
...........................................空载自停

网友F:
这方面还真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