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卷帘门电机是怎样实现正反转的

楼主(2008-08-22):
电动卷帘门电机是怎样实现正反转的
请高手指点,现在有许多电机用单相实现正反转控制,甚至快慢控制,它的原理,接线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是用电容的接法换向啊!!!!!!!!!!快慢就是电刷的关系了!你没、见过电钻啊

网友B:
快慢就是电刷的关系了?详细说说啊!

网友C:
我见过的是电容运转式单相电机,

网友D:
电卷门也有3相电机的

网友E:
洗衣机的原理一样....

网友F:
两个接触器

网友G:
电容运转式单相电机, 转换电容的接线线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容运转式单相电机, 转换电容的接线线圈

网友I:
不知道卷帘门也可以调速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洗衣机的原理一样....

洗衣机的绕组-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是相同的。改变电源和电容两端的接线可以。当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线圈的线径,匝数不同时,应该改变启动绕组的头尾接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快慢就是电刷的关系了?详细说说啊!

转子是绕线式的单项电机,通过改变转子电压改变速度。

网友K(2011-07-29):
我今天修卷帘门能下能停不能上,按钮和线路都是好的,两个接触器接线比较乱,电机单项的,交流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