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热偶怎么选?

楼主(2008-08-22):
我单位的是聚丙烯聚合釜,需要测量的是釜内温度,幅度大概在-10~150°C之间,如果选用热电阻测量温度的话比较适合的是什么分度号及什么量程的啊?如果选用热偶的话又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呢?在此向大伙请教了,

网友A:
pt100

热偶不合适

网友B:
楼主的说的对,就是用PT100最合适了

网友C:
分度号代表温度的测量范围

pt100 测温范围在-200~+500℃

cu50  cu100 测温范围-50~+100℃

网友D:
应该选择pt100热电阻,pt100 测温范围在-200~+50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热电阻元件里面的电阻丝比较细,温度变化频繁和温差变化太大很容易断。因此实际上热电阻使用温度通常不超过300摄氏度。

如果要选热电偶的话,因为温度不高,选用最便宜的E型热偶就可以。

网友E:
其实我顶选用pt100。

网友F:
大家说的都对了!!

网友G:
看你需要的灵敏度,热电阻灵敏度低一些,热电偶灵敏度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