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4PTS温度模块受干扰了,希望台达尽快从设计上改进一下

楼主(2008-08-22):
我最近用了几个台达的测温模块,型号是:DVP-04PTS;控制箱内有变频器;当变频器不运行时,04PTS检测的温度是正常的;当变频器一运行,温度立刻正负十几度甚至几十度的波动;造成设备无法正常运行。(PT100使用的是屏蔽线,PT100的引线距离在10米以内)

我采用了以下方法,但都没解决问题:

1.屏蔽线两端接地或者单端接地,无法解决问题

2.根据模块说明书,将FG接地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3.调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没有效果

4.将04PTS不接地或者单独接地,没有效果

5.增加模块求平均值的次数,但由于采样数值波动太大,基本没有效果

希望台达的技术人员能从设计上对该模块做以改进或者升级,以提高模块的抗干扰能力;我觉的这个模块肯定没经过EMC验证

希望台达能做出有良好电磁兼容性的模块!

网友A:
直接用细金属丝网把整个人及罩起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变频出线加磁环?有条件的话变频输出侧用铠装电缆试试

楼主:
对:aibi 关于

直接用细金属丝网把整个人及罩起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变频出线加磁环?有条件的话变频输出侧用铠装电缆试试

我也试过如下方法:

1.将变频器放入一个密封的金属盒子,开机运行还是没有效果;

2.我把变频器的输出线使用屏蔽电缆也没效果,磁环也加了,结果依然没有效果;

3.我单独给模块供电(把变频器和控制回路的电源分开),结果还是没有效果

后来我试着在输入端并连电容;结果是100微法以下的电容没有效果;但并联100(包括100)以上的电容效果明显;后来我并联了一只220微法的电解电容,效果还可以,但偶尔也还是有点小的波动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补充一点:我的变频器的功率不大,只有7.5KW

网友B:
你用ad模块外加温度变送器测试应该会好

变送器最好离传感器近点

04pt是不怎么好用

网友C:
有同感,我也遇到过,我用的是H系列的,比你的问题小一点

楼主:
谁有好的方法呢?希望能来交流一下

网友D:
控制柜规范走线

网友E:
老盖
X
老盖
积分:319
帖子:179
注册时间:2004-10-14 9:28:00
  4楼 回复时间:2008-8-26 16:08:07

你用ad模块外加温度变送器测试应该会好

变送器最好离传感器近点

04pt是不怎么好用

我公司用台达PLC+AD模块+温湿变送器控制无尘车间温湿度,效果很好无影响呀

PLC,AD模块是安装在中央空调主机里,没有发现什么不好影响,也没有规范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