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G0定位速度是什么?

楼主(2008-08-22):
最近在看CNC,對于G0有些疑問請教下,

如果是G2,G3,后面會有进给速度F。

但是在G0后面是不会跟进给速度F的。

因此疑问是G0定位时,是以怎样的速度、加速度定位呢?请教各位了。

网友A:
G0应该是快速点对点的移动,是电机以最大速度移动,好像改不了参数。

记得是这样

楼主:
如果這個地方用戶不能設定,假如有一天,用戶帶了個比較大的負載

G0一來,CNC控制器還是以最大加速度加速到最大轉速去定位,這個時候伺服驅動器可能會跳異常。

网友B:
cnc系统一般都能设定最大直线速度,G0时就会用cnc系统设定的最大速度。

楼主:
如果在如PC軟件中設定了最大線速度,線加速度,線減速度,這樣G0運行依靠上參數就應該沒有問題了。

网友C:
G2、G3和G1都是标准的插补运动指令,而G0是快速定位指令。对于插补,就要求插补的精度,包括速度的精度,所以要严格控制进给速度F。对于定位运动G0,一般对其不做要求。但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一般G0定义为机床的最大运行速度,当然其受倍率旋钮的限制(也有取消限制的),所以没有必要加F。

对于你所说的“如果這個地方用戶不能設定,假如有一天,用戶帶了個比較大的負載 ,G0一來,CNC控制器還是以最大加速度加速到最大轉速去定位,這個時候伺服驅動器可能會跳異常”,这个说法不对,比如你骑自行车,本来就应该遵守规定,不能到机动车道行驶,如果你去了,难免会有问题。你要按照机床的特性去控制机床,况且这种G代码已经是全世界通用的了。

网友D:
G0是快速进给定位指令。是出于效率的考虑定义的默认高速。但一般这个默认速度值也有设定,以FANUC0i-T(M)B系统来讲,参数P1420就是指定该速度的值。

网友D:
G01\G02\G03是进给插补指令,当然要指定进给率F了。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

現在大概明白了。

就運動控制器來說,G0的高速還是要設定的,因為其與具體的機床相關。

就固定的機床來說,G0的高速應該不用頻繁修改的。

如果理解有誤請再指點!

网友D(2008-10-11):
以你在8楼的回帖看,回答完全正确

网友E:
G0速度是定位速度,但是我们一般称为快速进给速度,用来做非切削进给,这个速度可以在CNC中进行设定,不过这个参数不是随便设定的,而是针对机床本身的性能设置的,这个速度过大,机床会有明显的抖动,影响加工精度,也会伤害机械,设的太小,定位时间太长,降低了加工效率,所以一般的数控系统会有专门的工具来进行定位速度和加工速度的测定。

楼主:
请教楼上,您说有专门的工具来对定位速度和加工速度惊醒测定。进一步请教,是怎样的工具。

另外,机床的刀具进给最大线速度是不是在机床前期设计就确定了具体范围,在机床生产出来后,通过工具测定其是否符合设计初衷。

网友E:
不一样的数控系统有不一样的检测软件,如果使用的是通用伺服,那就是主要是伺服的调整软件,在软件里看波形是不是有超调,要是数控专用伺服,那一般数控厂家会有专门软件,比如FANUC的SERVO GUIDE。

至于第二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你所说的机床前期设计就确定的具体范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厂家来讲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数据,这种设计上的速度是受很多条件的影响,单纯的理论计算很难估算出来,更离谱的是现在很多机床厂家的床身并不是自己开发设计的,只是购买了其他厂家的床身来安装,其实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购买的床身到底有什么样的性能,甚至有没有完全消除应力都不知道,然后为了节省成本再采用了廉价的机床配件,那么整台机床的性能就不堪入目了。就算机床的设计无误,比如,机床可以跑25-30米,速度再快机床就无法承受,那么25-30米之间差了5米,很有可能这5米对于加工精度会产生重大影响,也许就是多了这5米,伺服就超调了,所以这种调试是为了优化机床的性能,而不是为了否定设计。

楼主:
也许大多机床厂商都不会过于关注机床的具体指标,但是还是应该有一些专业的机床厂商,对其生产的机床的关键指标做严格的限定。

不知是否有可前期建模的软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软件对机械系统,数控系统,驱动系统建模。最终产生整个机床的综合指标。

实际制造出的机床会也許和预期有偏差,但是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才行。

网友E:
有的,但仅仅是床身,对于整机有没有这种软件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F(2021-06-02):
G00 快速定位  轴以设定的快速移动速度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