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8-08-22):
触摸屏是什么原理???
触摸屏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你也想得到,真的很高手

网友B: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C:
我认为是顶尖高手的了!可以去华山论剑了!

网友D:
去网上找一下吧,好像是上面有一层膜上面有电路,人体一触摸便会导通输出相对应的信号,只是个人认为

网友E:
百度一下也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F:
先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G:
大体原理很简单,要细了分析比较复杂

网友H:
触摸屏有电容式和电阻式两种......

网友I:
很长很复杂。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触摸屏有电容式和电阻式两种......,确实是分这两种,但是作为我们电工大致了解就行了,原因有3点

第一:判断它的好坏一般采用替换法,才知道是软件或其它问题,一般的单位都不会有替代品,这就很难确定其的好坏。

第二:就算是确定触摸屏坏了,也难找配件。

第三:你是设备主管你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让下属花大钱买触摸屏吗?我只会听取设备设计单位的意见如触摸屏坏了,就叫他发并且说好如不是这个问题则退货,如果是软件问题则就无可非议让他们来解决,这是风险最小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哪怕我在设计单位买触摸屏会付出多的钱。

我就因为下属买了高价的配件不能用被扣了奖金,还不好责怪下属,我也是学自控的,我自己买了各种不同的自动化配件(PLC、工控电脑等),如我有十足的把握的则由公司买来更换,自己得一点荣誉,但自己投入的太多了,没办法只是希望自己不被技术淘汰。

网友K:
上百度或者谷歌搜一下,会找到你要的答案

网友L:
不懂,

感觉会用就行.

网友M:
应该是压力吧

网友N:
有电阻式,电容式,红外线,超声波等多种,原理不一

网友O:
为了操作上的方便,人们用触摸屏来代替鼠标或键盘。工作时,我们必须首先用手指或其它物体触摸安装在显示器前端的触摸屏,然后系统根据手指触摸的图标或菜单位置来定位选择信息输入。触摸屏由触摸检测部件和触摸屏控制器组成;触摸检测部件安装在显示器屏幕前面,用于检测用户触摸位置,接受后送触摸屏控制器;而触摸屏控制器的主要作用是从触摸点检测装置上接收触摸信息,并将它转换成触点坐标,再送给CPU,它同时能接收CPU发来的命令并加以执

网友P:
在工业上,它取代了按钮,方便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