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对地绝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8-22):
一个电机对地绝缘的奇怪问题
一台380伏160千瓦二极电动机,全部换线,淋油,烤干后,测对地绝缘(用多个1000伏兆欧表测达10兆欧以上),可是将每相(三相巳互不连接)分别接上火线时,实测机壳均有15伏漏电电压。若将零线轻括机壳,有很微弱的火花。试机时,起动不到二秒钟,变频器就保护停机,显示为对地轻微短路。但接成星形时能正常运转。此机内部接线没问题,使用的绝缘材料均是达到f级的。请教各位大师,是何原因引起机壳带电?

网友A:
大概是分布电容引起的。查一下所用绝缘材料的介电常数。

网友B:
F级绝缘材料才做出10M的电阻???数字太小了吧?

网友C:
再烘干处理一下!!!

网友D:
感觉不太可能的呀???

网友E:
真问题   vvv vvv  vvvvvv

网友F:
相间、相地分布电容引起的

网友G:
烘干时间不够。

网友H:
“用多个1000伏兆欧表测达10兆欧以上”10兆太小,我们摇电机对地都是无穷大

网友I:
可是将每相(三相巳互不连接)分别接上火线时,实测机壳均有15伏漏电电压。

楼主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是指三角形接法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烘干时间不够。

同意!!!!!!!!!!!!

网友J:
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K:
对地绝缘电阻太小,变频要求绝缘电阻大。

网友L:
用多个1000伏兆欧表测达10兆欧以上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M:
你的电机绕组选线对吗,b级与f级的线选择是不一样的

网友N:
我们厂250KW电机送电机维修厂维修,绝缘等级F级,检修报告上都写着绝缘电阻500兆欧。可见10兆欧确实小了。

网友O:
380V级怎么用1000V的

网友O:
兆欧表呢?变频器拖电机,线路距离也要考虑,你接上地线肯定就没问题

网友P:
感应电压,好像变频带的电机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Q:
电机和变频器两端的地线接了没有

网友R:
引用 网友H:
“用多个1000伏兆欧表测达10兆欧以上”10兆太小,我们摇电机对地都是无穷大

同意!!!我们自己修的电机也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