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瓶车老烧碳刷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8-22):
前几天电瓶车不走,电频有电,拿去修,换了一对碳刷好了。过几天又是那样,又换碳刷,好了,

等几天又那样,修车的说电机老化了,得换电机,然后又换电机。可是换了还是那样,一个电机好几百啊。

那位告诉我问题到底出在那里啊。是不是控制器有问题了啊。

网友A:
估计是你老兄让人当猴耍了。换给你的碳刷也磨得很厉害了。所以用不了几天,他就是这样赚你的维修费。我估计你的电机也是好的。

楼主:
不是的,我看他换的新碳刷。而且我维修了好几个地方。都是换了,骑几天连碳刷架子都要烧。

网友B:
电机的几何中性线没对好.你是新的电机应该出厂的时候对好的.在更换电刷和刷架时一定要注意刷架的位置,

网友B:
估计是你在换第一次电刷时,几何中性线位置跑了.

楼主:
几何中性线位置怎么找正呢?

楼主:
烧碳刷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

现在电机原因是排除了,因为换了一个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