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08-08-22):
请教一个电机接线方法。
我局内有四台电机,两台22KW,两台32KW,分别用作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和泠冻水。
我看电机铭牌上是三角型接法,电机接线盒有六个接线端子,可是只接了三根,虽然启动电盘是星三角启动,但是电机也运转。
问题:(1)三角形接法是不是得接六根线?
(2)接三根线的后果是什么?
(3)接三根线的启动方法又是怎么回事儿?
(4)这四台电机的热保护应该选多大的?25A的行吗?

网友A:
你首先确定你的电机启动是不是星三角起动,因为星三角起动,是要接六根线出来的。如果是单纯的星接或角接,用三根线即可以。接三根线可能是直接启动。四台电机热保护用25A肯定不行。

看来这位老兄根本就不是做电工的。连电工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

网友B:
三角形接的是三根线。直接启动电流大。直接启动。22KW热保护40A-100A

32KW热保护60A-100A。最好,还是用降压启动。

网友C:
自己再看看电机的接线盒内部的6根接线端子,其中3根引出接入电源,另3根之间的连接片位置,是空的?还是接了?怎么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路过

网友F:
若是星三角启动则要把联接片去掉。

网友G:
晕,你自己看来怎么都不懂。星三角降压启动是要接6条线的,把电机接线排上面的三片联片卸掉,还有接线的时候要注意电机相序

网友H:
看来书上的,老师教的你都没记得了,多看看书吧

网友I(2008-12-09):
不知你那是什么牌子的电机有32KW的

网友J:
你可以用串电阻降压启动方法啊~~

网友K:
楼主要好好学习啊你的基础不行啊

网友L:
1楼的问答已经很详细了,建议楼主多看看基础方面的书籍,

网友M:
你接△当然可以启动啦!不过这麽大功率的电机直接启动对电网冲击很大的,建意你还是用降压启动。

网友N:
以上大家说的都很详细了,要星三角启动必须是要六条线的,你说的情况应该在接线盒内有三条线地接头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O:
好好学习基础知识

笨`D?珂嗳

网友:
22KW,32KW一般都是直接启动,三角形和星型只是说电机的启动方式一般在出厂的时候厂家已经帮你接好啦,只需要接380V电源到三个接线柱就可以啦。对于55KW以上的电机应该考虑降压启动。

网友P:
你在开玩笑呢,别在这丢人显眼了

网友Q:
你的星三角启动柜你必须接入点击的6根线:即U1,V1,W1接运行接触器,U2,V2,W2接星点接触器,你那样的接法,电机内部没有形成回路怎么转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你的星三角启动柜你必须接入点击的6根线:即U1,V1,W1接运行接触器,U2,V2,W2接星点接触器,你那样的接法,电机内部没有形成回路怎么转啊

网友S:
若是星三角启动则要把联接片去掉。 但注意绕组

网友T:
我看电机铭牌上是三角型接法,电机接线盒有六个接线端子,可是只接了三根,虽然启动电盘是星三角启动,但是电机也运转。

我晕!我头一次听说电机铭牌都是角接了还能用星三角启动,而且楼主星三角启动是要接6根线的你的说法就有误。

网友T:
抱歉打错了,楼主星三角启动是要接6根线的。但是电机必须可以既能星接也能角接

网友U:
好东西,最起码知道了电机还有星三角之分,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什么情况下采用星形接法?什么情况下采用三角形接法?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V:
电机星形运行的话是要把另外的三个接线柱用短接片连接起来形成中性线,六根线的话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V:
接三根线的后果就是直接运行,并没有降压

网友V:
22KW热保护40A-100A

32KW热保护60A-100A
所以安全起见,你要用四个热保护,或者用个总和的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