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保护问题

楼主(2008-08-22):
变压器保护
问一下变压器的主保护?
有书上和规程上都看到有变压器的保护其中讲到了瓦斯和差动这两大保护不知道它的保护还有哪些是不是这两个保护都为其主保护
还有关于复合电压闭锁过流原理不知道是什么
对于变压器的后备保护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2011-04-29):
1,变压器的保护有:重瓦斯,轻瓦斯(发信号),差动保护,复合电压闭锁过流,温度保护,压力释放(用在油变压器),零序保护等,其中重瓦斯,差动保护,压力释放是主保护都跳开变压器两侧的开关;轻瓦斯(发信号),复合电压闭锁过流,温度保护是后备保护。

2,复合电压闭锁过流,所谓复合电压就是负序电压和低电压。由一个负序电压继电器,一个低电压继电器和三个过电流继电器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