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修理的老师请进

楼主(2008-08-22):
电动机修理的老师请进~
我是刚学电机修理的.我现在的这个厂里全是仪表车床
就是正反转很频繁.主要是攻牙.螺纹什么的.
1 我们用的是2.2KW.4极的.很容量烧.我想在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一下数据.比如加大线什么的?请问大家可以吗?如果可以要怎么计算呢?
2 就是电机烧了三四次以后.是不是就没必要修了.我听他们说硅钢片氧化了.就没用了是不是?
3 我厂属于电荒地区.有时候电压只有340几伏.电机坏和这个关系也大吧!怎么样能提高电压啊?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A:
1 我们用的是2.2KW.4极的.很容量烧.我想在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一下数据.比如加大线什么的?请问大家可以吗?如果可以要怎么计算呢?

答:改数据要慎重,不是一般的人能该得.

2 就是电机烧了三四次以后.是不是就没必要修了.我听他们说硅钢片氧化了.就没用了是不是?

答:没有这样的说法的,只要电机没有严重的擦铁心,造成硅钢片严重错位,损伤片间绝缘就可以修的

3 我厂属于电荒地区.有时候电压只有340几伏.电机坏和这个关系也大吧!怎么样能提高电压啊?

答:烧电机和你的电压有直接关系,电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提高电压只有买稳压器了,稳压器也不便宜.

网友B:
电压低减少绕组匝数,加粗线径

网友C:
本身频繁正反转就很容易烧电机,看能不能改造传动,电压低电流就大了,也是烧电机的原因之一啊

网友D:
建议用正、反电磁离合器驱动。

网友E:
支持一楼的说法!

3楼做法很危险,因为你没有给出具体参数!

网友F:
“看能不能改造传动,”

1、改造传动,降低转速,降低使用功率,是个好办法;

2、正常情况下修理电机时,绕组加大2-3匝,降低额定功率;

3、你的供电电压低,就不要加大绕组匝数了,在槽满率允许的条件下加大截面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