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有关接线问题!!!

楼主(2008-08-22):
 菜鸟请问有关接线问题!!!
请问三相四线设备,三条火线,另外一条到底是接地线好还是接零线好啊??或是都可以呢?
各位前辈指教啊!!

网友A:
当然是地线了

网友B:
三相四线设备,三条火线,另外一条是接零线,如果是三相五线设备,那地线零线都接啊

网友C:
 应该接地线!

网友D:
当然是接零线。

网友E:
要看设备才能决定。不同的设备接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接零线。

网友G:
三相四线的当然是接零线,

楼主,你能区分三相设备和三相四线设备吗?

设备的零线和接地线有明显的区分。

网友H:
一般进口的设备是三根火线一根地线

网友I:
三相四线的用电设备必须接进零线,外壳是接零还是接地,要看你的供电系统,TN系统外壳接零,并要重复接地;TT系统外壳接地。

网友J:
看是什麼設備呀,如果是一個三相的電機,那肯定是接地線撒,如果是三相四線的加熱管,那就是要接零線了

网友K:
应该是接地线比较好吧。

网友K:
关于接零与接地的问题讨论的比较多,但也不完全一样。我看了好多也不是太明白

网友L:
“请问三相四线设备,三条火线,另外一条到底是接地线好还是接零线好啊??或是都可以呢?”

1、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三相四线设备的外壳接地保护,不能用接零保护;

2、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三相四线设备的外壳接零保护,不能用接地保护;

3、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三相四线设备的外壳接零保护,还可以同时重复接地;

网友L:
4、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三相四线设备的外壳接零保护,不能用接地保护,即我国由于低压供电电压高不能用TT系统保护方式!

网友M:
既然是三相四线设备,那应该指三相线一零线,否则就叫三相.或者在仔细了解,设备中用不用零线.

网友N:
刘志斌   14楼 回复时间:2008-8-23 11:01:22

“请问三相四线设备,三条火线,另外一条到底是接地线好还是接零线好啊??或是都可以呢?”

1、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三相四线设备的外壳接地保护,不能用接零保护;

2、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三相四线设备的外壳接零保护,不能用接地保护;

3、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三相四线设备的外壳接零保护,还可以同时重复接地

网友O:
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三相四线设备的外壳接零保护,不能用接地保护,即我国由于低压供电电压高不能用TT系统保护方式!

网友P:
搞不清楚噢.

到设备这一侧,总感觉N和PE应该分开了,不可以混淆,可往往N和PE并不分

真全部成PEN了

不懂不懂!!!!!!!!!!!!!!!!!!!!!!!!!!!!!!!!!!

哪位老大教育教育偶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