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

楼主(2008-08-22):
 咨询各位
那位知道多少伏交流输入经整流后输出为24伏直流?

网友A:
大概
所有的的电压都可以转换成24伏直流

网友B:
 一般的开关电源是220变24

网友C:
现在的开关电源是220直接变为24,若用变压器要看是半波、全波还是全桥。

网友D:
交流24V  电压经过整流后就会变成直流24V

网友E:
现在的开关电源是220直接变为24.

若用变压器要看是半波、全波还是全桥(指单相变压器)

全波整流:变压器二次电压X0.9

半波整流:变压器二次电压X0.45

网友F:
六楼的说法很全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开关电源是220直接变为24.

若用变压器要看是半波、全波还是全桥(指单相变压器)

全波整流:变压器二次电压X0.9

半波整流:变压器二次电压X0.45

网友H:
全波整流27V左右

网友I:
直接买个24v开关电源

网友J:
问这干吗?上面说得都不错.

网友K:
接滤波电容不?如果接输出电压回升高。最高为1.414倍。

网友L:
13楼正点,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