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机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8-08-22):
【讨论】电机烧毁的原因
电机的烧毁的原因大家绝对碰到过不少,因机械问题,因热继的问题,因缺相的而烧毁的是大家所经常碰到的,可是有时候出现的问题经检测过,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就是电机不能够启动,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最后把电机换了问题解决,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经历呢?大家也好若碰到这样问题好解决。

网友A:
怎么讨论啊!!!!!!!!!1

网友B:
我碰到大多是保护器没跳,

网友C:
       也有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D:
工作十几年还没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E:
肯定是有问题,只是你查不出来,量不出来而尔。这要看你的测量设备和你的测量水平和经验

网友F:
环境太恶劣了吧,检查主回路,看看电机自身散热装置,用点好品牌的电动机,使用国货精品,不要迷信洋品牌

网友G:
绕组之间的问题是你用万用表无法测量的!要用电桥的!相差0.几欧姆都是不行的

网友H: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
本人试过一台11KW的电机用万用表根本就无法判断其三相绕组是否平衡。你的电机功率大吗?

网友J:
如转子的笼条断了,也不会转动,或转动的不正常.但绝缘和线圈的租值都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K:
一般情况下,不会这么倒霉出现转子断条的情况吧!现在应该很少了.

马达烧毁的原因是很多,但是基本上都归纳只有2点:1是电源缺相,这个情况很好查找,当你把电机拿到外修时,一般缺相的马达都只烧毁1相或者是2相绕组!2)是由于机械的原因导致的,当然也不排除马达进水的情况了.

意见仅仅提供参考,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L:
我碰的大多数是机械问题

网友M:
1、正常情况下,是电路存在接触不良,导致缺相运行,最终烧毁电机;

2、这样原因烧毁的电机,打开时,只有部分绕组烧毁;

3、Y形接法的电机,烧两相绕组,△形接法的电机,烧一相绕组;

网友N:
我倒碰到过因为电机轴承出了问题,而烧电机的。

网友O:
Y形接法的电机,烧两相绕组,△形接法的电机,烧一相绕组

说反了吧

网友P:
环境恶劣,过载

网友Q: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就是1+1=2吗,难道还不等于2?

网友R:
呵呵,有意思了,见多了.

网友S:
也碰到过什么问题都检查不出,可是就是电机不能够启动。

网友T:
Y形接法的电机,烧两相绕组,△形接法的电机,烧一相绕组;

网友U(2009-07-25):
我同意11楼的看法,可能就是电机短条 ,不过着样的情况,电机应该大于7千瓦以上的电机。如果不是的话,那我的观点就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