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有关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8-22):
【求助】 有关变频器问题
我刚开始电工工作,遇到了难题,请教各位.变频器在带动滚筛{轴很粗}时,工频运行效果好不好,我们目前的设备是变频启动,工频运行,再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工频运行效果好不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
变频器功率够的话,调整变频器相关参数试一下

网友C:
是想实现变频到工频的切换吗,还是??

网友D:
呵呵;工频运行与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下运行差不多,不用变频功能的话你应当买软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