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PID都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2008-08-22):
 请问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PID都是控制什么的?
请问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PID都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A:
温度、压力、流量、液位

网友B:
PID调节就是指调节仪表具有比例

P积分

I微分

D作用的功能

网友C:
我在压铸机上看见过,控制温度,油压的。

网友D:
主要模拟量的控制,过程控制.用于闭环反馈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ID调节就是指调节仪表具有比例

P积分

I微分

D作用的功能

主要是温度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ID调节就是指调节仪表具有比例

P积分

I微分

D作用的功能

网友G:
PID的解释不对。P----比例;I----积分;D----微分。

在闭环反馈控制系统中,都要用到PID调节,PI调节用的较多,D应用的少。

网友G:
    温度、压力、流量和液位的控制要求相对较低,更多的应用在运动控制。

网友H:
都有的,主要是看系统,要是大系统,都会使到的.运动控制用的也很多,很有普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