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整合现场串口设备及以太网络

楼主(2008-08-22):
北京恒颐  最新推出“RS232/485/422多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HYPort系列”,敬请关注!

概述

恒颐HYPort-82××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具备:8个独立串口,支持RS232/485/422串口设备;双以太网口;双USB主口及CAN总线接口HYPort-82××系列产品是任何需要高速RS232/RS485/RS422传输、严苛环境下稳定运行的工业级产品。
在工业现场,如通讯系统管理、电力设备管理、金融设备管理、自动化设备管理及通讯,需要整合多台RS232/422/485设备与以太网络时,HYPort-82××系列产品将是您的最佳选择。

特点

Ø         180MHZ的处理速度;
Ø         10M/100M以太网口,支持串行数据通过以太网透明传输;

网友A(2008-12-11):
NPort 5600 系列 8/16串口机架式设备联网服务器

全球首创LCM显示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具备内建TCP/IP协议和所有您会需要的操作模式
轻松安装和配置—您最理想最适合的随插即用设备联网服务器

最多可让16个RS232串口设备联网

NPort 5610系列提供简单方便的联网方式,不但可以保证现有的硬件资源,更确保未来网络的扩充可能性。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将现有的串口设备立即联网。再者NPort 5610可以在串口和以太网络界面之间轻易的执行双向数据传输。使用NPort 5610,让您可以达到同时集中管理串口设备,和于网络中分散管理主机的目的。

19寸机架式设备联网服务器
NPort 5610具有专业的外壳设计,除了前面板上有所有的串口的Tx/Rx 状态LED显示,后面板上则有8/16口RS-232 RJ45接线口。这项特点让NPort 5610适用于标准19寸机架安裝,简化了操作,维护,和管理的工作。

Real COM/TTY端口

在安装完随机所带的NPort 5610的real COM/tty驱动程序后,NPort 5610上的串口会被Windows操作系统视为Real COM端口,或被Linux操作系统视为tty端口。NPort系列提供基本的传输/接收数据功能,以及RTS,CTS,DTR,DSR,和 DSD等控制信号功能。

LED 显示器
连接头上的系统LED、串口Tx/Rx LED、以及以太网络LED显示器让现场工程师能够快速的分析问题所在,并且让监控的动作变的简单、轻松。NPort 5610的LED显示器不仅能够显示目前系统和网络的状态,也能协助现场工程师监控所连接串口设备的状态。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