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能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在输出端加两个接触器,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在运行的时候不切换.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
在线等高人帮我解答一下。老板省不得多加个变频器,让我为难啊

网友:
运行的时候不切换?》???可以这么做。。。。

网友A:
在运行时不切换没问题,但你最好从控制线路上限制运行时的切换功能。

楼主:
这样的话要对小功率的电机做些什么保护措施吗?

楼主: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说变频器到电机之间不能加接触器,所以我对这样的设计方法有很大疑惑,但是要这样做的话只能在后面加上接触器来切换.

网友B:
2电机分别加保护

网友C:
都是一些无知的回答,你没有用过你怎么说不行,看你用的是那一种变频,有些变频性能不好的就不行,在起动的时候很容易跳闸,要是你用的是三菱的话一定行,不行就是你不会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其实控制起来很容易.我只是担心会影响变频器或是电机

网友D:
最好不要在变频器输出时进行2台电机的切换,否则变频器会报警并停止输出;

网友E:
切换时,变频器停止运行,切换后变频器再运行即输出,OK

网友D:
呵呵;楼上说的就不是运行时切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上说的就不是运行时切换了;

楼主要求就是运行时不切换

网友F:
“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在运行的时候不切换.”

1、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在运行的时候不切换,就相当于一个变频器带一台电机;

2、“不同功率的电机”,是个障碍,注意参数设置;

3、我想可以带,没有问题了!!!

网友G:
只要两只接触器互锁就行了啊

网友H:
没有问题的,但是小功率的电机要加适当热继保护

网友I:
可以的 不过要加热继电器,另外感觉不太适合采用矢量的控制方式,接触器最好加硬件连锁。

切换时,变频器停止运行,切换后变频器再运行即输出

运行过程中切换会导致跳过流的

网友J:
可以的,小的要加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K:
可以 电机加热保护

网友L:
切换时,变频器停止运行,切换后变频器再运行即输出

网友M:
问的问题哪里菜。比较专业啊

网友N:
可以啊,但是两个接触器应该互锁,

注意两台电机的电流问题.否则电机过流变频器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