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VF控制与矢量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8-08-22):
在变频器中,当应用到不同环境时,会用到不同的控制方式,对于变频器中VF控制与矢量控制的区别,个人不是很明解,在网上找了点资料,不知对不对,有不同意见的请多多指教.

矢量控制是一种电机的磁场定向控制方法:以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为例:

它首先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来得出一些磁链方程,包括定子磁链,气隙磁链,转子磁链,其中气息磁链是连接定子和转子的.一般的感应电机转子电流不易测量,所以通过气息来中转,把它变成定子电流.

然后,有一些坐标变换,首先通过3/2变换,变成静止的d-q坐标,然后通过前面的磁链方程产生的单位矢量来得到旋转坐标下的类似于直流机的转矩电流分量和磁场电流分量,这样就实现了解耦控制,加快了系统的响应速度.

最后再经过2/3变换,产生三相交流电去控制电机,这样就获得了良好的性能.

综合以上:矢量控制无非就四个知识:等效电路、磁链方程、转矩方程、坐标变换(包括静止和旋转)

V/F控制,是控制磁通的方法,而这压频比可能预设在系统内,维持磁通在一定的水平,主要在变频器上应用,目的可以节约电机的耗能。

矢量控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微调电机,可以做伺服电机用。不是以电机效率为最高追求,而是以工程要求,时刻跟踪反馈控制。

可以说,矢量控制算是现在交流电机的先进手段。压频控制,旨在维持电机恒定磁通,让电机保持较高的效率。

更多可点击:(有相关文件下载)

http://hi.baidu.com/dzwlly/blog/item/fa933b3df08f8e06baa167ca.html

网友A:
呵呵;在输出力矩、动态响等方面矢量控制要先进一些;

楼主:
有位网友在我空间留言是这样的:

1、矢量控制只是一种控制方式,计算方式;
2、它不能对异步电机电流解偶,也不能把异步电机变成直流电机;
3、坐标变换也是一种分析方法,要找的是电机运行时参数之间的关系;
4、所谓精确计算是忽悠之词,对于现成的电机,只能精确测量,只需精确测量!
5、所有变频器输出的是频率f、电压U,只有改变转差率、改变电压才能改变电机转矩,没有之外的任何方式方法!

不知这样对不对,,

网友B:
to  5楼:

呵呵,不用说留言的人肯定是一楼的刘大学士!

“。。。。也不能把异步电机变成直流电机”——有人要把矢量控制让异步电机实现和直流电机相媲美的调速性能,理解成“把异步电机变成直流电机”!

我等山野村夫不得不佩服此人的智商和勇气!

网友C:
某某同志变缩头乌龟了 是不是看到自己的谬论也觉得没脸见人了啊 你是在公众论坛混不下去了 又跑到别人空间误导人家了 最近是不是在你所谓的技校里混不下去了 你的所谓的学生没有讥讽你吧 其实你也挺可怜的 混了这些年的 自以为带到坟墓有点可惜的技术 突然间成了谬论 我也理解对你的打击 可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人说年少轻狂 我看你是越大越瞎啊(不好意思 无意骂人 实在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 好端端的干嘛出来丢人啊 好好反省反省吧 现在还不晚

网友D:
其实许多问题没必要搞清楚,也根本搞不清楚,我们只需知道个大概就行了。

有多少人完全明白计算机的CPU是怎么工作的?有多少人知道PLC是怎么运行的?也许有人能说出个1、2、3来,但再往深处说,理解的人有多少,恐怕只有少数的顶级高手。

这个世界上需要了解的太多了,而一个人的头脑的容量是有限的,学得了吗,学得完吗?

我们只要知道矢量型、V/F型的工作性能及应用场合就行了,否则,还要那些专家干什么,那技术也太不值钱了,还算什么高新技术。

话再说回来,对于一个技术或某项产品也不是一个人能够胜任的,它应该算是个系统工程,由许多专家组成的团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