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的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2):
请教各位我想用以太网实现PLC s7200与DCS CS3000间的通讯,而PLC的通讯模块我选用CP-243-1,支持TCP/IP协议,而DCS的通讯模块选用ALE111,支持MODBUS/TCP协议,那他们能实现通讯吗??

MODBUS/TCP与TCP/IP这两个协议有什么区别呢?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MODBUS/TCP是Modbus定义的,TCP和RTU协议非常类似,我们只要把RTU协议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去掉,然后在RTU协议的开始加上5个0和一个6并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发送出去即可。

TCP/IP 是供已连接因特网的计算机进行通信的通信协议。TCP/IP 指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 Internet Protocol)。是一种通信协议的7层抽象的参考模型: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

网友B:
那这样的话还要自己写MODBUS协议落

楼主:
谢谢1楼~~受教了~~~

网友C(2008-10-08):
可以考虑使用通讯协议转换器。采集PLC的协议转换成DCS所接受的协议。就可以了。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王伟,13761721633

网友D(2008-12-29):
加个网关转换器就可以了,几千个钱

联系方式:lxu@spectris.com.cn

网友E(2009-09-26):
不可以的

网友F(2009-11-11):
加个网关就可以了,非ModBus通讯设备无缝地整合到现有的ModBus网络,我们公司产品刚好合适你的要求,价格800元,具体登陆公司网站:WWW.INLCE.COM,1501332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