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11kw电机用多大电缆?

楼主(2008-08-22):
【讨论】11kw电机用多大电缆?
本来是一台7.5KW的电机,用4平方的铜芯电缆,现电机改成了11KW,请大家说说,原来的电缆还能不能用,要不要换大一点的?我觉得应该勉强可用,但又觉得不太放心.

网友A:
还是大一点比较好点!

网友:
4平方可以用。不需要换。。。

假如楼主是新装新设计的东西,建议用6平方。

网友B:
保守一点10平方

非得十个字

网友C:
同意西玛

网友D:
要看具体的使用情况,如果距离较短,只有几米或十几米,而且不是连续工作,属于频繁启动,短时运行的,4平方的铜芯线完全可以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4平方

网友F:
最好选择6平方的才可靠。

网友G:
6平方比较可靠,但如果你的距离比较短,4平方也完全可以。你可以自己试试,不够再加粗也不迟。

网友H:
将就着可以用,注意观察发热情况

网友I:
我认为完全可以没问题。4平方的铜芯线最低也可以承受24安的电流!!

网友J:
4平方可以用。不需要换。

网友K:
关键是看线的长度

网友L:
还有要不要频繁启动等,

网友M:
最好选择6平方的才可靠.

网友N:
一般经验,1KW就要用1平方的铜电缆。所以11KW 的电机可以用10平方的电缆。这样做最安全。

网友O:
这么多人说还行,那就是可以先用,用了后看看运行电流到底是多大,再决定是更换粗缆还是并联一根电缆。

网友P:
要是距离近的话2-3米,又不是频繁启动,正反转,负载不满的情况下可以用的。因11KW额定电流不过22-24A,4平方国标铜线正常过24A是没问题的,要在启动负载轻,运行不是满载的情况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Q: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4平方毫米足够

网友R:
正常设计11KW电机用铜4平方线。

网友:
铝线单芯明敷4平方都是32A。6平方是42A。铜线比铝线上升一挡。也就是说铜线4平方最大载流量42A。。。。。。

然后就再来打折扣。有暗敷,多芯等乘以0.8~0.9。这样算来还是有30A。

11kw电机才22A顶死不可能过25A。所以4平方在正常设计中是绝对可以用的。。

楼主的项目是以旧换新。能省就省,现在铜那么贵。10平方的线N十块一米。。。。。

而且拆线再布线远比从头再来布线要麻烦n倍。因此建议还是用原线。。。

假如换个是新项目。线槽等全是新的话,那么就建议6平方,这是为了以后技改考虑。。。。。。

网友S:
还是用6平方的吧。因为现在线的质量已大不如以前了。新项目我都选10平方

网友T:
换线吧!

国标6个的比较好

网友U:
引用 网友A:
还是大一点比较好点!

网友V:
主要还是看距离的长短,长的话还是要大一些好!短的话不要换了!

网友W:
4平方可以用不需要换

网友X:
换六平方的比较好国产电缆偏小

网友Y:
呵既然老线在的就用4平方够用,如果新放的建议用6

网友Z:
换6平方的好一点  N多年的电缆质量是好一点 现在的质量不好说

网友AA:
要看你是轻载还是重载,以前7.5现在改换11应该是重载吧,建议6平方以上

网友AB:
4平方一年没问题,时间长易老化

网友AC:
22楼说得很好,不过我还是觉得用6平方,来得可靠多了啊

毕竟是用过的老线,功能会打折扣的

网友AD:
最好选择6平方,4也能够用

网友AE:
可以用,最好以后换成6平方的

网友AF:
ACS600变频器一起动就出现故障SHORT CIRC请各位师傅同仁指教一下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故障?怎样解决?

网友AG:
如果是降压启动就没有问题,如没采用降压启动则不够,前面有师傅说频繁启动没问题,我不赞成这种观点,频繁启动则更应该更换成大的线,4的线我一般只用在16A以下的线路,我觉得短时间用启动不频繁可以试着用,如有条件还是换成6-10的线。我厂里用的7.5的电机全用的是10的线,我认为6的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H:
我也认为4平方够了,电机不一定达到额定功率,即使达到也够了.

网友AI:
大点好了,损耗也小呀!!

网友AJ:
用是可以的(轻载的话)最好能用6平方的,我们厂大都用到10平方(好多电机烧时6平方的照样遭殃)。

网友C:
放心用吧楼主

网友AK:
选择6平方的才可靠

网友AL:
点机启动时电流大,还是换6平方的

网友AM:
我认为完全可以没问题。4平方的铜芯线最低也可以承受24安的电流!放心用吧 !

网友AN:
       完全没问题

网友AO:
最好6平

网友AP:
4平方没问题,电机不超载长期运行就行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Q:
当然最好是6平的 ,不过要是发生问题啥都不行了

网友AR:
6平方的就够了,如果距离长可以考虑10平方。

网友AB:
最好6平方的

网友AS:
国标4平方够了只要距离不是太长

网友AT(2011-11-25):
我觉得10平方的要好一点

网友AU:
建议你用10平方铜电缆,如果短距离的话可以用6平方·的也可以。

网友AU:
如果距离长可以考虑10平方。      6平方的就够了

网友AV:
安全期间,使用6平方的好

网友AV:
4平方的不是太好,6平方的是最好的

网友AW:
6平铜线足够

网友AX:
          国标6平方比较靠谱

网友AY:
最好还是换6平方的好保险

网友AZ:
如果线的质量好,距离短,4平方够用了

网友BA:
引用 网友BB:
要看具体的使用情况,如果距离较短,只有几米或十几米,而且不是连续工作,属于频繁启动,短时运行的,4平方的铜芯线完全可以

网友BC(2011-12-25):
6平方最合适了。11KW电机负载电流在20A左右,一平方的铜线承载的极限电流10A!

网友BD:
应该综合考虑  在保证电缆符合国标的情况下 四平方应没有问题   用粗的当然好 但是造成比必要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