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问题

楼主(2008-08-22):
电炉问题
请问各位师傅,电炉三相输入不平衡是不是于晶闸管有关系

网友A:
要是三相输入平衡,三相负载平衡,那就的看看可控硅是否有穿的或是不导通的了

网友B(2009-02-19):
要是三相输入平衡,三相负载平衡,那就的看看可控硅是否有穿的或是不导通的了

河南人:鲁 漫

网友:
要是三相输入平衡,三相负载平衡,可控硅是否有穿的或是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