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启动方式

楼主(2008-08-22):
高压电机启动方式
请教一下高压电机有那些启动方式啊

网友A:
我做过480KW高压电机直接启动,630KW   800KW高压电机加水阻柜启动,2000KW高压电机用变频器。

网友B:
直接启动,降压启动,变频器启动

网友C:
请把电机的型号功率电压等参数及拖动设备告诉一下

网友D:
一般好像是直接启动吧!

网友E:
我用过355KW/10KV电机直接启动,1600KW/10KV带水电阻启动

网友F(2009-03-08):
350KW/6KV电动机如何选用起动方式。有现存的起动柜供应。预计多少费用?或wfb4507@sina.com  谢谢!

网友G:
听说过有高压变频器启动高压电机  和水阻启动

网友H:
楼主可以用水阻柜起动,造价低,质量可靠,基本上不需要维护,采用我公司水阻柜,供货期10天,二年质保,如果不明白之处,可联系QQ121039717  13387217017

网友I:
直接启动?见过高压绕线转子电机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没见过大功率电机直接启动的。

网友J:
       我们公司有好几台高压电机,我感觉一般的绕线式的都用水阻启动比如我们1600KW,1250KW,10KV的磨机.笼型的有直接启动的比如我们的800KW10KV风机.

网友K:
我们公司有两台1000千瓦的空压机电动机,原来采用的事串电阻降压启动,经常出现问题,后来就改成直接启动了,线电压事10千伏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听说过有高压变频器启动高压电机 和水阻启动

网友M(2010-07-16):
本人有自己发明的异步电机启动方式,可以做到额定转矩以上、额定电流以下的启动,这个技术本人招商开发,有意者来电洽谈!
联系 邮箱:liu.zhibin@163.com
联系人: 刘志斌

网友N:
只要你的电源容量够,建议还是直接启动。

我们单位10KV  1000马力就是直接启动。

网友O:
刘老:T=9549P/n,在同一电机上额定转矩相当于额定功率,电动机的转距与旋转磁场的强弱和转子笼条中的电流成正比.和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转距是由电流和电压的因素所决定的,三者的关系可以看成:T=K*UI,常数K由电机本身决定,您说:可以做到额定转矩以上、额定电流以下的启动,那只有提高电压了,这显然不可取。小生拙见,请刘老斧正!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刘老:T=9549P/n,……您说:可以做到额定转矩以上、额定电流以下的启动,那只有提高电压了,这显然不可取。小生拙见,请刘老斧正!

1、“在同一电机上额定转矩相当于额定功率”,应该说额定转矩、额定转速相当于额定功率;

2、起动时非额定转速,额定转矩远小于额定功率;

网友M:
3、额定转矩即额定电流、额定转差;

4、起动时大于额定转差,小于额定电流,也能大于额定转矩!

网友M:
5、启动时的电压不用提高,就足以提供额定转矩;

网友O:
刘老:额定转矩以上、额定电流以下的启动,为什么非要加上“额定转矩以上”,如果功率的增加速大于速度的增加速度,不就大于额定转矩吗?

网友M:
“额定转矩以上、额定电流以下”

就是说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可以控制在小于额定电流,启动转矩可以大于额定转矩;

网友P(2013-08-21):
10KV630KW的高压吸尘风机可直接启动不?

网友Q:
我只知道直接启动和变频器启动两种  我们公司全是直接启动其中有一台高速泵采用的备用运行为变频器

网友R:
这得看情况,是什么负载。给你推荐1直接启动2频敏变阻器3高压变频器起动。水阻柜起动。或者加浪涌抑制器。

网友S:
直接启动,液阻柜,变频器

网友T:
没接触过高压电机,前来学习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没接触过高压电机,前来学习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V(2013-11-22):
也可以采用串电抗启动,很多高压制冷机组就是这样的,600KW以下就直接启动了

网友W:
直接启动,

降压启动,-

变频器启动

与低压电机启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