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组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8-08-22):
现有一台发电机组,技术参数标明机组型号200GF,柴油机型号6CTA8.3-G2、功率180KW, 发电机型号:WN345L-200,机组备用功率200KW,然后后面又有地方写到 额定功率(KW/KVA)  200/250,额定电流360A,请问下划线标示的三个功率各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柴油机比发电机的功率还小,难道效率大于1吗?  请各位大侠赐教 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晕 我还以为来了位大侠呢 原来也是位菜鸟 呵呵

网友B:
柴油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可分为:

主用功率:可以连续工作的功率。

备用功率:通常是主用的1.1,也就是瞬间可以承受的功率,在发电机的说明书中有规定:在1小时内最大输出功率(备用功率)的累计运行时间(分钟)。

网友B:
就楼主的问题:

如果不考虑经济油耗,发电机可以输出180KW负载连续工作。

考虑到某个瞬间,负载突然变化,如电机启动等等,发电机允许瞬间承受200KW的启动负载。但200KW的输出,也是有条件限制,即1小时内的200KW负载累计时间不超过?分钟(说明书中有规定)。

网友C:
柴油机主用功率:180KW,备用功率:200KW。

后面的额定功率(200KW/250KVA):发电机的功率

要分清楚柴油机的功率和发电机的功率,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B:
17、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额定功率、最大功率、经济功率之间的关系?
答:1)视在功率的单位为KVA,我国习惯用于表达变压器及UPS的容量。
2)有功功率为视在功率的0.8倍,单位是KW,我国习惯用于发电设备和用电设备。
3)柴油发电机组的额定功率是指12小时可连续运行的功率。
4)最大功率是额定功率的1.1倍,但12小时内仅容许使用1小时。
5)经济功率是额定功率的0.75倍,是柴油发电机组不受时间限制可长期运行的输出功率。在该功率运行时,燃油最省、故障率最低。

楼主:
问题的关键是在后面  为什么柴油机比发电机的功率还小,难道效率大于1吗? 一般都是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发电,那么柴油机的功率要大于发电机发出的功率 也就是实际的输出功率才对,因为有损耗的嘛。那么为什么柴油机比发电机的功率还小,难道效率大于1吗?

网友B:
效率不可能大于1,肯定是小于1。

你所说的180KW柴油机驱动200KW发电机,其实就是一个小马拖大车。要么是柴油机过载,要么是发电机欠载。

就象我们用55KW变频器去驱动75KW电机一样,通常情况就是电机的负载非常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的关键是在后面  为什么柴油机比发电机的功率还小,难道效率大于1吗? 一般都是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发电,那么柴油机的功率要大于发电机发出的功率 也就是实际的输出功率才对,因为有损耗的嘛。那么为什么柴油机比发电机的功率还小,难道效率大于1吗?

当然是柴油机的功率比发电机小。否则,当柴油机满负荷时,发电机就会超载,烧发电机。现实生活中,买发电机组的依据是发动机的功率,而不是发电机的功率。这位兄台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D: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