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8-22):
我使用的 一台ABB变频器,控制电机转动只有一个方向,是通过I/O口控制,而I/O口信号没有什么问题,请问可能的 问题是什么?

网友A:
请问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B:
估计是参数1003没设置好,设置1003=3电机正反转,I/O口信号没问题的话,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不能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