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工业用电中常说的感应电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8-08-22):
【讨论】工业用电中常说的感应电怎么产生的?
在工业用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感应电,一条线路本来没有接电源或者电源开关没有闭合,可是用验电笔(氖泡式)测试,却看到电笔的氖泡发亮,老师傅们告知是感应电。如果用电压表测量,对零线之间没有220V。近日,完成一个项目,其中有三个主控制柜,内装的只要是PLC成套设备,其输入输出模板全部是直流24V,和输入输出设备连接统一使用直流24V继电器来完成,所有的线路都是带屏蔽并且屏蔽线已经良好接地。但是有一次不经意的测量,发现其中有两个控制柜中的24V直流电源竟然能使验电笔的氖泡发亮,当然亮度不是很强,很多电工以为在直流24V电路中窜入了交流电,我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对地电压也是24V,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是否真的在直流电源中混入了220V的交流电,以及怎样消除这个现象,在这里想请各位师傅给与指导,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A:
本人也被所谓的感应电电过,那次的感应电竟有AC220伏。且是屏蔽线金属地线啊!接地完好后故障消失!本人至今也没弄清是什么回事!

就是感应电电一下后也应该肖失吧?

网友B:
哈哈,原来你也没搞明白.其实直流电也是能够让氖泡发光的仔细看看它不像交流电,它只是一端发光,因此不太亮..

网友C:
看看你的工程附近有没有,大的电台,发射塔之类的,应该是高频感应电.我遇过.周围有好多发射塔.

网友D(2011-08-15):
         感应电是接地网没有做好

网友E:
工频交流电磁场污染的结果!

网友F:
电流的周围存在着磁场,遇到闭合回路生成感应电动势,对变频器和PLC系统的信号传输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