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W.40W日光灯镇流器是不是能通用

楼主(2008-08-22):
30W.40W日光灯镇流器是不是能通用
30W.40W日光灯镇流器是不是能通用

网友A:
40可以用在30上,30用在40上寿命会短些。

网友B:
可以互用,但是寿命肯定会受到影响。

网友C:
一般不能通用的!

很快就会坏1!!!!!!!!!!!!!!!!!!!!!!!!!!!!!!!!!!!!!!

网友D:
一般不能通用的,影响寿命!

网友E:
发表于《电工论坛 》 请问55W的荧光灯使用36W的电子镇流器会怎么样呢?

请问55W的荧光灯使用36W的电子镇流器会怎么样呢?

个人认为因为镇流器的功率小,应该会费镇流器吧?各位师傅怎么认为呢?

文彬2   1楼 回复时间:2008-6-15 18:44:41

我认为是光灯可能亮度会不足或是闪烁, 长时间镇流器会烧坏

海水蓝蓝   2楼 回复时间:2008-7-11 18:13:46
亮度应该不受影响,但是时间常了镇流器会烧掉!因为里面的开关三极管的电流不够,会烧三极管.
xuhonfeng   3楼 回复时间:2008-7-11 19:57:12
亮度不受影响,我们18W用过36W的,但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建敏
  4楼 回复时间:2008-7-11 20:20:14

呵电子的长时间工作肯定会烧嘿嘿???何况现在的电子镇流器一般没有余地的?

东方
  5楼 回复时间:2008-7-11 20:29:50
个人认为因为镇流器的功率小,里面的开关三极管的电流不够,可能亮度会不足,但我估计灯管寿命可以延长,应该不会费镇流器吧?各位师傅怎么认为呢?
王林海
  6楼 回复时间:2008-7-11 20:52:30

肯定会烧坏

转角掉进下水道
  7楼 回复时间:2008-7-11 21:43:28

亮度不够,容易烧镇流器

电工小罗   8楼 回复时间:2008-7-12 11:23:46

镇流器里面的两只三极管会很快报销

juta
  9楼 回复时间:2008-7-12 11:30:28
亮度应该不受影响,但是时间常了镇流器会烧掉!因为里面的开关三极管的电流不够,会烧三极管
东方   10楼 回复时间:2008-7-13 19:45:08

现在可能有四种意见:

1、亮度应该不受影响,但是时间常了镇流器会烧掉!

2、亮度不够,容易烧镇流器

 3、亮度会不足,灯管寿命可以延长,应该不会费镇流器吧

4、亮度不受影响,整流器也不会烧坏

第四种意见没有人提出,那肯定是不对的啦1我们不去管它吧。

首先看亮度会不会不足?而且要搞清楚和谁比亮度?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假设搂主先找了55w的灯管,要把它点亮,没有合适的整流器,咋办?只好用36W的代替。一试,居然能用!大喜过望之时,很可能想看一看他也没有普通的55W 那么亮?

东方没有试过,请大家发表意见。

东方
  11楼 回复时间:2008-7-14 12:59:21

都不发表意见,那东方就讲几句。东方没有试过,只能空想一阵了。

灯管亮不亮是由通过他的电流决定的,这个电流又由谁个决定呢?

各位可能说,那当然由灯管本身决定了,家里开舞会,换个200w的大灯泡,自然亮起来,因为电流大了。电流是由灯泡决定的。

白炽灯是这样,荧光灯却不同,他的电流不由自己当家作主,而被镇流器所控制!36w镇流器,只能提供36w相应的电流,它是不管你灯管要多少电流的。这样一来,55w的灯管肯定是吃不饱的,亮度会不足。镇流器嘛,反正提供36w的功率,没有什么不同,应该不会费镇流器吧 。

东方没有试过,请大家发表意见。

云中跃   12楼 回复时间:2008-7-14 22:47:28

我与楼上的意见不同,日光灯的亮度是由灯管内的灯丝与介质决定的,镇流器只是在启动时起关键作用,正常点亮后的作用是降压,

实际上36W,55W的可以互换,亮度耗电量都不受影响。

陆青
  13楼 回复时间:2008-7-14 23:07:16
呵呵。我试过用T5.28w的飞利浦整流器装在T8。36w的灯管上。用了两年了,一直很好。我明天我去试一下用36瓦的电子整流器装在58W上是怎样的,还测一下电流,
东方
  14楼 回复时间:2008-7-15 21:45:38

感谢楼上两位的发言,你们都是最有实践经验的行家。东方的纸上谈兵万望各位不吝赐教。

东方认为,电感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还有所不同,前者在接用不同的灯管时,电流可能和灯管有关,而电子镇流器有较强的自动控制能力,在接用36w和55w灯管时,完全可能主要由镇流器来决定电流,而不管灯管内的灯丝粗细与介质多少。反之,若要它先测定灯管的功率再提供相应的电流倒更加困难,而且也没有必要。凭它的智商是绝想不到小先生会来一个张冠李戴的!

特别期待陆先生的试验结果,真实就是力量!东方谢过先。

东方
  15楼 回复时间:2008-7-18 8:32:09

期待陆先生的试验结果!

东方的预计是:55W的荧光灯使用36W的电子镇流器,电流和36W的灯管接近,可以正常工作。由于人眼对光强不太敏感,可能感觉亮度影响不大。但灯管发热量一定有所降低,这对灯管寿命有利。

重要结论:解决节能灯容易坏的简单方法:小镇流器带大灯管!

ainiqiao
  16楼 回复时间:2008-7-18 15:17:36

荧光灯的电子镇流器的开关三极管一般用的型号是1003,1005,1009的...能承受1安左右的电流,只要是经过严格设计的正规产品,散热会很良好.36瓦用来拖56瓦的没有问题,亮度也不会有影响......就怕你花几块前到地摊上买个回来那就难说了~~

cys3252660
  17楼 回复时间:2008-7-19 7:56:51
总题不太可以使用,亮度也不会有影响
神奇88
  18楼 回复时间:2008-7-20 10:35:49
亮度应该不受影响,但是时间常了镇流器会烧掉.
痞子菜
  19楼 回复时间:2008-7-20 10:56:48
时间久了会发热很厉害@@
大头鱼
  20楼 回复时间:2008-7-20 20:05:18
镇流器会热的,时间长回烧掉
东方
  21楼 回复时间:2008-7-26 19:10:59
陆青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大头鱼。
陆青一去不复返,论坛几天空悠悠。
水边清浅横枝瘦
  22楼 回复时间:2008-7-28 14:06:56
应该有有影响,若没影响以后干脆不标功率了.
RANL4256
  23楼 回复时间:2008-8-1 17:21:57
引用 网友F:
镇流器会热的,时间长回烧掉

和有
  24楼 回复时间:2008-8-2 16:42:48
时间长回烧掉
陈二诚
  25楼 回复时间:2008-8-2 21:23:33
不妨找一个试一试,我想可能亮不了。
jim0487
  26楼 回复时间:2008-8-3 4:35:08
没试过,大小正好合适?能装的上吗?

网友G(2009-10-09):
请问做试验的有结果了吗,我前一段时间去买镇流器,本来想买30W的配30W的灯,可是老板只有40W的镇流器,她说可以用,还说40W的还有一拖两个20W的,后来我买了40W镇流器配30W的灯,可以用。我想来想去有个问题,20W的灯与40W的灯是相同直径,相同的导电材料,那么是不是长的电阻要大,为什么长的还要功率大呢,我想是镇流器决定功率的,如要这样理解的话,40W的镇流器配30W的灯管那不是会烧啊,但是我的灯没有烧啊

网友H(2010-06-14):
我建议你还是选用现在新出的那种节能灯吧,叫LED日光灯,这种灯不需要镇流器,16W已经可以取代传统普通的40W日光灯了,既省电,维修率超低,而且寿命超长,是传统日光灯的10倍以上,现在LED灯是首选的节能照明灯具了,多留意吧,我是做LED灯的,有兴趣就Q我吧:494668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