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转帖]

楼主(2008-08-22):
电工技术【转帖】

变电所常见故障的分析及处理方法
一、仪用互感器的故障处理
当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存在故障时,表针指示将不准确,值班员容易发生误判断甚至误操作,因而要及时处理。
1、电压互感器的故障处理。电压互感器常见的故障现象如下:
(1)一次侧或二次侧的保险连续熔断两次。
(2)冒烟、发出焦臭味。
(3)内部有放电声,引线与外壳之间有火花放电。
(4)外壳严重漏油。
发现以上现象时,应立即停用,并进行检查处理。
1、电压互感器一次侧或二次侧保险熔断的现象与处理。
(1)当一次侧或二次侧保险熔断一相时,熔断相的接地指示灯熄灭,其他两相的指示灯略暗。此时,熔断相的接地电压为零,其他两相正常略低;电压回路断线信号动作;功率表、电度表读数不准确;用电压切换开关切换时,三相电压不平衡;拉地信号动作(电压互感器的开口三角形线圈有电压 33v)。
当电压互感器一交侧保险熔断时,一般作如下处理:
拉开电压互感器的隔离开关,详细检查其外部有元故障现象,同时检查二次保险。若无故障征象,则换好保险后再投入。如合上隔离开关后保险又熔断,则应拉开隔离开关进行详细检查,并报告上级机关。
若切除故障的电压互感器后,影响电压速断电流闭锁及过流,方向低电压等保护装置的运行时,应汇报高度,并根据继电保护运行规程的要求,将该保护装置退出运行,待电压互感器检修好后再投入运行。当电压互感器一次侧保险熔断两相时,需经过内部测量检查,确定设备正常后,方可换好保险将其投入。
(2)当二次保险熔断一相时,熔断相的接地电压表指示为零,接地指示灯熄灭;其他两相电压表的数值不变,灯泡亮度不变,电压断线信号回路动作;功率表,电度表读数不准确电压切换开关切换时,三相电压不平衡。
当发现二次保险熔断时,必须经检查处理好后才可投入。如有击穿保险装置,而B相保险恢复不上,则说明击穿保险已击穿,应进行处理。
2、电流互感器的故障处理。电流互感器常见的故障现象有:
(1)有过热现象
(2)内部发出臭味或冒烟
(3)内部有放电现象,声音异常或引线与外壳间有火花放电现象
(4)主绝缘发生击穿,并造成单相接地故障
(5)一次或二次线圈的匝间或层间发生短路
(6)充油式电流互感器漏油
(7)二次回路发生断线故障
当发现上述故障时,应汇报上级,并切断电源进行处理。当发现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接头发热或断开,应设法拧紧或用安全工具在电流互感器附近的端子上将其短路;如不能处理,则应汇报上级将电流互感器停用后进行处理。
二、直流系统接地故障处理
直流回路发生接地时,首先要检查是哪一极接地,并分析接地的性质,判断其发生原因,一般可按下列步骤进行处理:首先停止直流回路上的工作,并对其进行检查,检查时,应避开用电高峰时间,并根据气候、现场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回路的分、合试验,一般分、合顺如下:事故照明、信号回路、充电回路、户外合闸回路、户内合闸回路、载波备用电源6-10KV的控制回路,35KV以上的主要控制回路、直流母线、蓄电池以上顺 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凡分、合时涉及到调度管辖范围内的设备时,应先取得调度的同意。
确定了接地回路应在这一路再分别分、合保险或拆线,逐步缩小范围。
有条件时,凡能将直流系统分割成两部分运行的应尽量分开。在寻找直流接地时,应尽量不要使设备脱离保护。为保证个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在寻找直流接地时,必须由两人进行,一人寻找,另一人监护和看信号。如果是220V直流电源,则用试电笔最易判断接地是否消除。否认是哪极接地,在拔下运行设备的直流保险时,应先正极、后负极,恢复时应相反,以免由于寄生回路的影响而造成误动作。
三、避雷器的故障处理
发现避雷器有下列征象时,应将避雷器与电源断开。
(1)避雷器瓷瓶、套管破裂或爆炸
(2)雷击放电后,连接引线严重烧伤或烧断,切断故障避雷器前,应检查有无接地现象,若有接地现象则不得隔离开关断开避雷器,而应汇报上级听候处理。
四、母线的故障处理变电所发生母线故障时,影响很大,严重时会使整个变电所停电,母线故障的原因多是由运行人员误操作时设备损坏而造成的,也有外部原因(如小动物、长草等)和线路断路器的继电保护拒绝动作 越级跳闸造成的。
当母线断路器跳闸时,一般应先检查母线只有在消除故障后才能送电,严禁用母联断路器对母线强送电,以防事故扩大。当母线因后备保护动作而跳闸(一般因线路故障而线路的继电保护拒绝动作发生越级跳闸)时,此时应该判明故障元件并消除故障后再恢复母线送电。若母线断路器装有重合闸装置 ,在重合闸失败后,应立即倒换至备用母线供电,若跳闸前在母线上曾有人工作过,更应该对母线进行详细检查,以防误送电而威胁 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五、电容器的故障处理
1、电容器的常见故障。当发现电容器的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切断电源。
(1)电容器外壳膨胀或漏油。
(2)套管破裂,发生闪络有为花。
(3)电容器内部声音异常。
(4)外壳温升高于55℃以上示温片脱落。
2、电容器的故障处理
(1)当电容器爆炸着火时,就立即断开电源,并用砂子和干式灭火器灭火。
(2)当电容器的保险熔断时,应向调度汇报,待取得同意后再拉开电容器的断路器。切断电源对其进行放电,先进行外部检查 ,如套管的外部有无闪络痕迹,外壳是否变形,,漏油及接地装置有无短路现象等,并摇测极间及极对地的绝缘电阻值,如未发现故障现象,可换好保险后投入。如送电后保险仍熔断,则应退出故障电容器,而恢复对其余部分送电。如果在保险熔断的同时,断路器也跳闸,此时不可强送。须待上述检查完毕换好保险后再投入。
(3)电容器的断路跳闸,而分路保险未断,应先对电容器放电三分钟后,再检查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电力电缆及电容器外部等。若未发现异常,则可能是由于外部故障母线电压波动所致。经检查后,可以试投;否则,应进一步对保护全面的通电试验。通过以上的检查、试验,若仍找不出原因,则需按制度办事工电容器逐渐进行试验。未查明原因之前,不得试投。
3、处理故障电容器时的安全事项。处理故障电容器应在断开电容器的断路器,拉开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关,并对电容器组放电后进行。电容器组经放电电阻、放电变压器或放电电压互感器放电之后,由于部分残余电荷一时放不尽应将接地的接地端固定好,再用接地棒多次对电容器放电直至无火花及放电声为止,然后将接地卡子固定好。由于故障电容器可能发生引线接触不良,内部断线或保险熔断等现象,因此仍可能有部分电荷未放出来,所以检修人员在接触故障电容器以前,还应戴上绝缘手套,用短路线将故障电容器的两极短接,还应单独进行放电。
六、断路器拒绝合闸
断路器拒绝合闸常见的故障是在远方操作断路器时拒绝合闸,此种故障会延迟事故的消失,有时甚至会使事故扩大。
断路器拒绝合闸时,应首先检查操作电源的电压值,如不正常,应先调整电压,再行合闸。当操作把手置于合闸位置时,绿灯闪光,合闸红灯不亮表计无指示,喇叭响,断路器机械位置指示器仍指在分闸位置,则可断路器未合上这可能是合闸时间短引起,此时可再试合一次(时间长一些);也可能是操作回路内故障或操作机构卡住,此时应作如下处理:
1、操作回路内故障。如果操作把手置于合闸位置而信号灯的指示不发生变化,此时,可能是控制开关接点,断路器辅助接点或合闸接触器接点接触不好,中间继电器接点熔焊而烧坏合闸线圈,同期开关未投入等造成,待消除设备缺陷后,再行合闸。如果跳闸绿灯熄灭而合闸红灯不亮,则可能是合闸红灯灯泡烧坏,应更换灯泡。
2、操作机构卡住。如果控制开关和合闸线圈动作均良好,而断路器呈跳跃现象(跳闸绿灯熄灭后又重新点亮),此时操作电压正常,这种现象说明操作机构有故障,例如操作机构机械部分不灵活或调整不准确,挂钩脱扣等,则应将操作机构修好或调整后,再行合闸。
当操作把手置于合闸位置时,跳闸绿灯闪光或熄灭合闸红灯不亮,表计有指示,机械分合闸位置指示器在合闸位置,则可断路器已合上。这可能是断路器辅助接点接触不好,例如常闭接点未断开,常开接点未合上,到使绿灯闪光和红灯不亮;也可能是合闸回路断线及合闸红灯烧坏。此时操作人员将断路器断开,消除故障后再合闸。断路器合闸后,跳闸绿灯熄灭,合闸红灯瞬时明亮又熄灭跳闸绿灯闪光且有喇叭响,则可断路器合上后又立即自动跳闸了。这可能是操作机构拐臂的三点过高,因振动而使跳闸机构脱扣;也可能是操作电源的电压过高,在操作投弹手置于合闸位置时发生强烈冲击,使挂钩未能挂隹或操作投弹手返回太快。此时,应调整好拐臂的三点位置和操作电压后,再行合闸。

楼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232—82
第一篇 高压电器篇
主编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
浙江省基本建设委员会
批准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建设委员会
实行日期:1982年10月1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北京
第一章 总 则
第1.0.1条 本篇适用于空气断路器、油断路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高压熔断器、水泥电抗器、避雷器和电容器安装工程的施工及验收。
第1.0.2条 高压电器的安装应按已批准的设计进行施工。
第1.0.3条 高压电器的运输、保管,除应符合本篇要求外,当产品有特殊要求时,尚应符合产品的要求。
第1.0.4条 本篇所列设备在安装前的保管要求,系指保管期限在一年以内者。长期保管的设备,则应遵守设备保管的专门规定。
第1.0.5条 凡所使用的设备及器材均应符合国家或部颁的现行技术标准,并有合格证件。设备应有铭牌。
第1.0.6条 电器设备与器材到达现场后,应作下列验收检查:
一、开箱检查清点,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附件、备件应齐全;
二、产品的技术文件应齐全;
三、按本篇要求作外观检查;
第1.0.7条 施工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应遵守本规范和现行有关的安全技术规程的规定。
第1.0.8条 对土建的要求:
一、与高压电器安装有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建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二、设备安装前,土建工作应具备下列条件:
1.屋顶、楼板施工完毕,不得有渗漏;
2.室内地面基层施工完毕,并在墙上标出地面标高;在配电室内,设备及母线的构架安装后,作好抹光地面的工作;
3.进行装饰工作时有可能损坏已安装设备,或设备安装后不能再进行的装饰的工作应全部结束;
4.混凝土基础及构架达到允许安装的强度,设备支架焊接质量符合要求;
5.模板、施工设施及杂物清除干净,并有足够的安装用地,施工道路畅通;
6.高层构架的走道板、栏杆、平台及梯子等齐全牢固;
7.基坑已回填夯实。
三、设备投入运行前,土建应完成下列工作:
1.消除构架上的污垢、填补孔洞以及装饰等工作;
2.完成二次灌浆和抹面;
3.装设保护性网门,栏杆及梯子;
4.配电室的门窗以及室外配电装置的场地平整;
5.受电后无法进行或影响运行安全的工作。
第1.0.9条 设备安装用的紧固件,除地脚螺栓外,应用镀锌制品。
第1.0.10条 所有高压电器的瓷件质量,应符合《高压电瓷瓷件技术条件》(GB772—77)的规定。高强度瓷套不得有裂纹、损伤,并不得补修。
第1.0.11条 高压电器安装工程在施工中及交接验收时,应进行下列工作:
一、竣工的工程是否符合设计;
二、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规定;
三、调整试验项目及其结果是否符合本规范规定;
四、按本篇规定提出的技术资料和文件是否齐全。

楼主:
发贴心情
第二章 空气断路器及其空气压缩装置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2.1.1条 本章适用于额定电压为35~330千伏的空气断路器及其空气压缩装置。
第2.1.2条 空气断路器及其空气压缩装置到达现场后,应按下列要求妥善保管:
一、灭弧室、储气筒等应密封良好;
二、空气压缩机、阀门等应置于室内保管;
三、环氧玻璃布导气管、绝缘提升杆等应置于室内保管,并防止受潮变形;
四、设备及其瓷件应安置稳妥,以防倾倒损坏;
五、保管期如超过六个月时,应对触头及操动机构的金属转动部件进行检查并做好防锈措施;
六、控制箱应妥善保管,防止受潮。
第二节 空气断路器的安装
第2.2.1条 空气断路器及其附件安装前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外表应完好,无影响其性能的机械损伤;
二、环氧玻璃布导气管不得有裂纹、层间剥落和破损;
三、绝缘提升杆表面应清洁无损伤,绝缘应良好,端部连接部件应牢固可靠;
四、瓷套与金属法兰间的粘合应牢固密实;法兰结合面应平整,无外伤或铸造砂眼;
五、传动机构零件应齐全,连杆和铸件无裂纹及焊接不良现象;
六、安全阀、减压阀及压力表等应经校验合格;
七、灭弧室、阀门(包括分合闸阀、启动阀、主阀、中间阀、控制阀和排气阀)及触头的传动活塞等应作部分或整体的解体检查(制造厂规定不必解体且有具体保证的部件除外);
八、均压电容器的检查应符合本篇“电容器章”有关规定。
第2.2.2条 空气断路器的基础或支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基础中心距离及高度的误差不应大于10毫米;
二、预留孔或预埋铁板中心线的误差不应大于10毫米,预埋螺栓中心线的误差不应大于2毫米。
第2.2.3条 空气断路器的安装应在无雨雪及风沙天气下进行;部件的解体检查宜在室内或棚内进行。
第2.2.4条 空气断路器部件的解体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阀门系统(包括启动阀、主阀、中间阀、控制阀、排气阀及灭弧动触头的传动活塞等):
1.活塞、套筒、弹簧、涨圈等零件应完好、清洁、无锈蚀;滑动工作面应涂以产品规定的润滑剂;
2.橡皮密封垫(圈)应无扭曲、变形、裂纹、毛刺,并应具有良好的弹性;密封垫(圈)应与法兰面(或法兰面上的密封槽)的尺寸配合;
3.阀门上的排气孔、控制延时用的气孔以及阀门进出气管的承接口应畅通;
4.阀门的金属法兰面应清洁、平整、无砂眼;
5.组装时,活塞涨圈的张口应互相错开;活塞运动灵活、无卡阻现象;弹簧应保持原有的压缩程度。
二、灭弧室(包括主、辅灭弧触头,并联电阻,并联电容):
1.触头零件应紧固,灭弧触指弹簧应具有足够的压力,触指上的镀银层应完好;
2.灭弧室内部应清扫干净,部件的装配尺寸及灭弧动触头传动活塞的行程应符合产品要求;喷口的缺口应面向主灭弧动触头的方向;
3.测得的并联电阻、电容值应符合产品规定。
三、传动部件:
1.转轴应清洁,并涂以防冻润滑脂;
2.传动机构系统应动作灵活正确。
四、控制柜内的空气过滤器内部应擦净,填充物应清洁。
第2.2.5条 空气断路器底座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底座应安装稳固,三相底座相同距离误差不应大于5毫米;
二、支持瓷套的法兰面应水平;三相联动的空气断路器,其相间瓷套法兰面应在同一水平面上;
三、储气筒内部应彻底清除锈垢,并且压缩空气吹净,掉漆部分应涂以防锈漆。
第2.2.6条 空气断路的组装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一、瓷件、环氧玻璃布导气管、绝缘拉杆等应保持清洁干燥;
二、所有元件的安装位置应正确,并保持其应有的水平或垂直位置;拉紧绝缘子的紧度应适当;
三、连接瓷套法兰所用橡皮密封垫(圈),不应有变形、开裂现象,并应与密封槽尺寸相配合;橡皮密封垫(圈)的压缩量不宜超过其原厚度的1/3;
四、灭弧室外接端子应光洁,连接用软导线不应有断股现象;
五、空气断路器与其传动部分的连接应可靠,防松螺母应拧紧,转轴应涂以防冻润滑脂;
六、气管与部件的连接,应使铜管的胀口与接头配合严密,胀口不应有裂纹,管子内部应洁净。
第2.2.7条 控制柜、分相控制箱应封闭良好;加热装置应完好。
第三节 调整
第2.3.1条 空气断路器的调整及操动试验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各项调整数据应符合产品要求;传动机构及缓冲器应动作灵活,无卡阻现象;
二、充气时,应逐段增高压力,并在各段气压下进行密封检查。升到额定工作气压时,阀体、瓷套法兰、连接接头处应无漏气;
三、调试完毕后,应进行整组空气断路器的漏气量检查,漏气量应符合产品规定,检查过程中温度不应有剧烈的变动。
第2.3.2条 空气断路器的调整内容应包括:
一、分、合闸及自动重合闸时的最低动作气压(即闭锁气压);
二、分、合闸及自动重合闸时的耗气量;
三、分、合闸及自动重合闸时的动作时间;
调整结果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第2.3.3条 空气断路器的辅助切换接点应动作正确,接触良好,并应与空气断路器的分、合闸和自动重合闸的动作可靠地配合,接点断开时应有足够的间隙。
第2.3.4条 分、合闸位置指示器应动作灵活可靠,指示正确。
第四节 空气压缩装置及空气管道系统
第2.4.1条 空气压缩机在安装时应经检查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空气过滤器应清洁无堵塞,吸气阀和排气阀完好,阀片方向不应装反,阀片与阀痤接触面的密封应严密;
二、气缸内壁应清洁,无局部磨损的痕迹;气缸盖衬垫应完整严密;气缸的活塞、弹簧、涨圈应完整无损,活塞运动过程中涨圈与缸壁贴合紧密;
三、曲轴及轴瓦应固定良好,销子的位置恰当;
四、所有附件(冷却器、风扇叶片和电动机、皮带轮)应清洁并安装牢固,不应在运转时产生振动而松脱;
五、气缸内油面应在标线位置;
六、气缸用的润滑油应符合产品要求;气缸油的加温装置应完好;
七、自动排污装置应动作正确,污物应引到室外,不应排在电缆沟内;
八、空气压缩机组的安装尚应符合《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TJ231(五)—78)中的有关要求;空气压缩机组电动机的安装应符合本规范“旋转电机篇”电动机章的有关规定。
第2.4.2条 空气压缩机的连续运行时间与最高运行温度,不得超过产品的规定。
第2.4.3条 空气压缩机组的控制柜及保护柜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所有压力表应经检验合格,压力表的电接点动作正确可靠;
二、柜内配气管应清洁、畅通、无堵塞,其布置不应妨碍表计、继电器及其其它部件的检修和调试;
三、控制和信号回路应正确,并应符合本规范“配电盘、成套柜及二次回路结线篇”的有关要求。
第2.4.4条 储气罐、气水分离器及所有阀门(截止阀、逆止阀、安全阀)等应清洁无锈蚀。减压阀、安全阀应经检验。阀门应动作灵活,准确可靠,其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
第2.4.5条 储气罐及配气管路安装后,应以1.25倍额定压力的气压,承压5分钟,进行检查。
第2.4.6条 空气管道所用的气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主配气管路的气管用无缝钢管;
二、控制及信号气管用紫铜管;
三、控制柜(配气箱)至空气断路器间的气管用紫铜管;
四、空气管路的材料性能、管径、壁厚必须符合设计,并应具有强度检验证明。
第2.4.7条 空气管道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管子内部应清洁,钢管内壁并应除锈;
二、敷管时走径宜短,并减少接头;排管的接头应错开;
三、管道间的连接宜采用焊接,焊接应由合格焊工进行,焊口应牢固严密;采用法兰螺栓连接时,法兰端面应与管子中心线垂直,法兰的接触面应平整,不得有砂眼、毛刺、裂纹等缺陷;
管道与设备间应用连接器连接,不得焊死;
四、空气管道应固定牢固,其固定卡子间的距离不应大于2米;空气管道在穿过墙壁或地板时,应通过明孔或另加金属保护套管;
五、在无设计规定时,管道应在顺排水方向具有不小于0.3%的倾斜坡度;管子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其外径的4~6倍;
六、管子的伸缩弯头应平放或稍高于管道敷设平面,以免积水。
第2.4.8条 全部空气管道系统应以额定气压进行漏气量检查,在24小时内压降不应超过10%。检查过程中气温不应有剧烈的变动。
第2.4.9条 空气压缩机、储气罐及阀门等部件应分别加以编号。阀门的操作手柄应标以开闭方向。连接阀门的管子上,应标以正常工作时的气流方向。
空气管道应按其不同压力涂以不同颜色的油漆。
第五节 工程交接验收
第2.5.1条 在验收时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空气断路器各部分应完整,外壳应清洁,动作性能符合规定;
二、空气压缩机油位应正常,并无渗漏;起动时应无不正常的声音,停止时自动排污装动作良好,自动控制系统动作正确;
三、空气管道的规格和坡度应符合要求;
四、空气系统严密性应良好;
五、空气管道的安全阀、减压阀等应动作可靠;压力表应指示正确;
六、基础及支架应稳固,气动操作时,空气断路器不应有剧烈的振动;
七、油漆完整,相色正确,接地良好。
第2.5.2条 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一、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二、制造厂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试验记录、合格证件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
三、安装技术记录;
四、调整试验记录。

楼主:
第三章 油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3.1.1条 本章适用于额定电压为10~330千伏的油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
第3.1.2条 油断路器在动输吊装过程中不得倒置、碰撞或受到剧烈的振动。为防止提升变形,多油断路器运输时应处于合闸状态。
第3.1.3条 油断路器运到现场后,应即进行下列外观检查:
一、油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的所有部件及备件应齐全,无锈蚀或机械损伤,瓷铁件应粘合牢固;
二、绝缘部件不应有变形、受潮现象;
三、油箱焊缝应良好,外部油漆完整;
四、充油运输的灭弧室及液压操动机构不应渗油。
第3.1.4条 油断路器到达现场后应按下列要求妥善保管:
一、油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应按其用途置于室内或室外平整、无积水的场地保管;
二、油断路器的绝缘部件应放于干燥通风的室内,绝缘提升杆应垂直放置,防止受潮或变形;
三、少油断路器的灭弧室内应充满合格的绝缘油;多油断路器存放时应处于合闸状态;
四、操作机构的金属转动摩擦部件、提升装置的钢丝绳等,应有防锈措施;
五、控制箱应妥善保管防止受潮。
第二节 油断路器的安装和调整
第3.2.1条 油断路器及操动机构的基础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基础的中心距离及高度的误差不应大于10毫米;
二、预留孔或预埋铁板中心线误差不应大于10毫米;
三、预埋螺栓中心线的误差不应大于2毫米。
第3.2.2条 油断路器应按下列要求进行组装:
一、油断路器应安装垂直,并固定牢靠;底座(或支架)与基础间的垫片不宜超过三片,各片间应焊接牢固;
二、油断路器应按照产品的部件编号进行组装,不可混装;
三、同相各支持瓷套的法兰面应在同一水平面上,各支柱中心线间距离误差不应大于5毫米;三相联动的油断路器,其相间支持瓷套法兰面应在同一水平面上;三相底座或油箱的中心线的误差不应大于5毫米;
四、三相联动(或同相各柱之间)的连杆,其拐臂应在同一平面上,拐臂角度应一致;连杆拧入深度应符合产品规定,防松螺母应拧紧;
五、支持瓷套内部应洁净,法兰密封垫应完好,安放位置正确且紧固均匀;支持瓷套的卡固弹簧应穿到底;
六、工作缸或定向三角架应固定牢固,工作缸的活塞杆表面应洁净,并有防雨、防尘罩;
七、定位连杆应固定牢靠,受力均匀。
第3.2.3条 油断路器的灭弧室应作解体检查和清理(制造厂规定不必解体且有具体保证的部件除外),复原时应安装正确。
第3.2.4条 油断路器的导电部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触头的表面应洁净,镀银部分不得锉磨;触头上的铜钨合金不得有裂纹或脱焊现象;
二、触头的中心应对准,分、合闸过程中无卡阻现象;同相各触头的弹簧压力应均匀一致,合闸时触头接触紧密;线性接触时,用0.05毫米×10毫米塞尺检查应塞不进去;
三、导电部分的编织铜线或可挠软铜片不应断裂,铜片间无锈蚀,其固定螺栓应齐全紧固。
第3.2.5条 弹簧缓冲器或油缓冲器应清洁、固定牢靠、动作灵活、无卡阻回跳现象,缓冲作用良好;油缓冲器注入油的规格及油位应符合产品要求。
第3.2.6条 油标的油位指示应正确、清晰。
第3.2.7条 油断路器和操动机构连接时,其支撑应牢固,且受力均匀;机构应动作灵活,无卡阻现象。
第3.2.8条 油气分离装置及排气管内部应清洁,固定应牢靠;油气分离装置内的瓷球应放满;排气管的排出端应有罩盖,排气管的长度及弯头数量应符合规定;排气管口排出端的位置应使其在排气时不致喷射到附近的设备上;相间绝缘隔板应安装垂直牢固。
第3.2.9条 手车式少油断路器的安装,除应符合本章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轨道应水平、平行,轨距应与手车轮距相配合,接地可靠;
二、制动装置应可靠且拆卸方便;
三、手车操动时应灵活、轻巧;
四、隔离静触头的安装位置正确,安装中心线应与触头中心线一致,接触良好,其接触行程和超行程应符合产品规定;
五、工作和试验位置的定位应准确可靠;
六、电气和机械联锁装置应动作准确可靠。
第3.2.10条 油断路器和操动机构的联合动作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在快速分、合闸前,必须先进行慢分、合的操作;
二、在慢分、合过程中,油断路器应运动缓慢、平稳,不得有卡阻、滞留现象;
三、产品规定无油严禁快速分、合闸的油断路器,必须充油后才能进行快速分、合闸操作;
四、机械指示器的分、合位置应符合油断路器的实际分、合闸状态。
第3.2.11条 安装调整时,应配合进行以下各项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一、电动合闸后,用样板检查油断路器传动机构中间轴与样板的间隙;
二、合闸后,传动机构杠杆与止钉间的间隙;
三、行程、超行程、相间(包括同相各断口间)接触的同期性。
第3.2.12条 油断路器调整结束后注油前,尚应进行下列各项检查:
一、油断路器及其传动装置的所有连接部位应连接牢固;机构无变形,锁片锁牢,防松螺母拧紧,开口销张开;
二、具有压油活塞的油断路器,其压油活塞的尾部螺钉必须拧紧;
三、油断路器内部不得遗留任何杂物;顶盖及检查孔应密封良好;
四、多油断路器的油箱升降机构及钢丝绳等应完好,升降机构应操作灵活。
第3.2.13条 多油断路器内部需要干燥时,应将其处于合闸状态,以防提升杆变形;干燥过程中,升温及冷却速度应均匀(一般每小时不应超过10℃),干燥最高温度不宜超过80~85℃;干燥结束后,应再次检查,绝缘应无脆裂变形,套管应无渗胶,螺栓应紧固。
第3.2.14条 油箱及内部绝缘部件应用合格的绝缘油冲洗干净,并注油至规定油位,所有密封处应无渗油现象,并应取油样作耐压试验。
第三节 操动机构的安装
第3.3.1条 操动机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各项规定:
一、操动机构应安装垂直、固定牢靠;底座(或支架)与基础间的垫片不宜超过三片,各片间应焊牢;
二、操动机构的零部件应完全;各转动部分应涂以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润滑脂;
三、电动机转向应正确;
四、合闸接触器和辅助切换开关的动作应准确可靠,接点应接触良好,无烧损或锈蚀现象;
五、分、合闸线圈的铁芯应动作灵活,无卡阻现象;
六、加热装置的绝缘应良好。
第3.3.2条 弹簧操动机构的安装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合闸弹簧储能完毕后,辅助切换开关应即将电动机电源切除;合闸完毕,辅助切换开关应将电动机电源接通;
二、合闸弹簧储能后,牵引杆的下端或凸轮应与合闸锁扣可靠的锁住;
三、分、合闸闭锁装置动作应灵活,复位应准确而迅速,并应扣合可靠;
四、机构合闸后,应能可靠地保持在合闸位置;
五、弹簧操动机构油缓冲器的行程,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第3.3.3条 弹簧操动构在调整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禁将机构“空合闸”
二、合闸弹簧储能时,牵引杆的位置不得超过死点;
三、棘轮转动时,不得提起或放下撑牙,防止引起电动机轴和手柄轴弯曲;
四、当手动慢合闸时需要用螺钉将撑牙支起的操动机构,应在结束后将此螺钉拆除,防止在快速动作时损坏机构零件。
第3.3.4条 液压操动机构的安装尚需符合下列要求:
一、油箱内部应洁净;液压油的标号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液压油应洁净无杂质,否则应予过滤;油位指示应正常;
二、连接管路应清洁,连接处应密封良好且牢固可靠;
三、氮气的预压力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四、液压回路在额定油压时,外观检查应无渗油现象;
五、机构在慢分、合时,工作缸活塞杆的运动应无卡阻和跳动现象,其行程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六、微动开关的动作应准确可靠、接触良好;电接点压力表应校验合格,联动闭锁压力值应按产品的技术规定予以整定。
第3.3.5条 电磁操动机构的安装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辅助切换开关动作应准确、可靠、接触良好;
二、机构合闸至顶点时,支持板与合闸滚轮间应保持一定间隙,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三、分闸制动板应可靠地扣入,脱扣锁钩与底板轴间应保持一定的间隙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第四节 工程交接验收

第3.4.1条 在验收时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油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应固定牢靠,外表清洁完整;
二、电气连接应牢靠且接触良好;
三、油断路器及液压操动机构应无渗油现象,油位应正常;
四、油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的联动应正常,无卡阻现象;分、合闸指示正确;调试操作时,辅辅切换开关动作应准确可靠,接点无电弧烧损现象;
五、操动机构箱的密封垫应完整,电缆穿孔应予封闭;
六、油漆完整,相色标志正确,接地良好。
第3.4.2条 在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一、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二、制造厂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试验记录、合格证件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
三、安装技术记录;
四、调整试验记录;
第四章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及高压熔断器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4.1.1条 本章适用于额定电压为6~330千伏的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及高压熔断器。组合电器的隔离开关部分,人工接地开关等可参照隔离开关的有关规定执行。具有空气操动机构的隔离开关,其空气管道及空气操动机构的安装尚应符合本篇“空气断路器及其空气压缩装置章”的有关规定。
第4.1.2条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及高压熔断器运到现场后,应按下列要求妥善保管:
一、设备应按其用途置于室内或室外平整、无积水的场地保管;
二、设备及其瓷件应安置稳妥,以防倾倒损坏;触头及操动机构的金属转动部件应有防锈措施。
第二节 安装及调整
第4.2.1条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及高压熔断器安装时,应按下列要求检查清理;
一、接线端子及载流部分应清洁,且接触良好;
二、绝缘子表面应清洁,无裂纹、破损、焊接残留斑点等缺陷;瓷铁粘合应牢固;
三、隔离开关的底座转动部分应灵活;
四、操动机构的零部件应齐全,所有固定连接部分应紧固,转动部分应涂以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润滑脂;
五、液压操动机构的油位应正常,并无渗油现象。
第4.2.2条 在室内间隔墙的两面,以共同的双头螺栓安装隔离开关时,应保证其中一组隔离开关拆除后,不影响另一侧隔离开关的固定。
第4.2.3条 隔离开关的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隔离开关的相间距离与设计要求之差不应大于5毫米;相间连杆在同一水平线上;
二、支柱绝缘子应垂直于底座平面(V型隔离开关除外),且连接牢固;同一绝缘子柱的各绝缘子中心线应在同一垂直线上;同相各绝缘子柱的中心线应在同一垂直平面内;
三、隔离开关的各支柱绝缘子间应连接牢固;安装时可用金属垫片校正其水平或垂直偏差,使触头相互对准,接触良好,缝隙应用腻子抹平后涂以油漆;
四、均压环应安装牢固。
第4.2.4条 传动装置的安装与调整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拉杆应校直,其与带电部分的距离应符合本规范“母线装置篇”的有关规定;当不符合规定时允许弯曲,但应弯成与原杆平行;
二、拉杆的内径应与操动机构转轴的直径相配合,两者间的间隙不应大于1毫米;连接部分的锥形销子不应松动,但也不得焊死;
三、当拉杆损坏或折断可能接触带电部分而引起事故时,应加装保护环;
四、延长轴、轴承、连轴器、中间轴轴承及拐臂等传动部件,其安装位置应正确,固定应牢靠;传动齿轮应咬合准确,操作轻便灵活;
五、定位螺钉应调整适当,并加以固定,防止传动装置拐臂超过死点;
六、所有传动部分应涂以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润滑脂;
七、接地刀刃转轴上的扭力弹簧应调整至操作力矩最小,并加以固定;其把手应涂以黑色油漆。
第4.2.5条 电动、电动液压及气动操动机构的安装调整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操动机构应安装牢固,同一轴线的操动机构安装位置应一致;
二、电动或气动操作前,应先进行多次手动分、合闸,机构动作应正常;
三、电动机的转向应正确;机构的分、合指示应与设备的实际分、合位置相符;
四、机构应动作平稳,无卡阻、冲击等异常情况;
五、限位装置准确可靠,到达规定开、合极限位置时应可靠地切除电源或气源;
六、管路中的管接头、阀门、工作缸等不应有渗油、漏气现象;
七、机构箱密封垫应完整。
第4.2.6条 当拉杆式手动操动机构的手柄位于上部或左端的极限位置,或蜗轮蜗杆式机构的手柄位于顺时针方向旋转的极限位置时,应是隔离开关或负荷开关的合闸位置;反之,应是隔离开关或负荷开关的分闸位置。
第4.2.7条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合闸后,触头间的相对位置、备用行程以及分闸状态时触头间的净距或拉开角度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第4.2.8条 具有灭弧触头的隔离开关,由分到合时,主动触头接触前灭弧触头应先接触;从合到分时,触头的断开顺序应相反。
第4.2.9条 三相联动的隔离开关,触头接触时,其前后相差值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第4.2.10条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的导电部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以0.05毫米×10毫米的塞尺检查:对于线接触应塞不进去;对于面接触,其塞入深度:在接触表面宽度为50毫米及以下时,不应超过4毫米;在接触表面宽度为60毫米及以上时,不应超过6毫米;
二、接触表面应平整、清洁、无氧化膜,并应涂以薄层中性凡士林或复合脂;载流部分的可挠连接不得有折损,载流部分表面应无严重的凹陷及锈蚀;
三、触头间应接触紧密,两侧的接触压力应均匀;
第4.2.11条 隔离开关的闭锁装置应动作灵活、准确可靠;带有接地刀刃的隔离开关,接地刀刃与主触头间的机械闭锁应准确可靠。
第4.2.12条 隔离开关及负荷开关的辅助切换接点应安装牢固,并动作准确、接触良好,其安装位置应便于检查;装于室外时,应有防雨措施。
条4.2.13条 负荷开关的安装调整,除遵守上述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在负荷开关合闸时,主固定触头应可靠地与主刀刃接触;分闸时,三相的灭弧刀刃应同时跳离灭弧触头;
二、灭弧筒内产生气体的有机绝缘物应完整无裂纹;灭弧触头与灭弧筒的间隙应符合要求;
三、负荷开关三相触头接触的不同时性不应超过3毫米;分闸状态时,触头间净距及拉开角度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四、带油的负荷开关的外露部分及油箱应清理干净,油箱内应注以合格油并无渗漏;
五、所有传动部分应涂以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润滑脂。
第4.2.14条 人工接地开关的安装调整,除应符合上述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人工接地开关的动作应灵活可靠,其合闸时间应符合继电保护的要求;
二、人工接地开关的缓冲器应经详细检查,其压缩行程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第4.2.15条 高压熔断器的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带钳口的熔断器,其熔丝管应紧密地插入钳口内;
二、装有动作指示器的熔断器,应便于检查指示器的动作情况;
三、自动跌落式熔断器,熔管轴线应与铅垂线成15—30度角,其转动部分应灵活;跌落时不应碰及其他物体而损坏熔管;
四、熔丝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无弯折、压扁或损伤,熔体与熔丝应压接紧密牢固。
第三节 工程交接验收
第4.3.1条 在验收时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操动机构、传动装置、辅助切换开关闭锁装置应安装牢固,动作灵活可靠;位置指示正确;无渗油、漏气等现象;
二、合闸时三相不同时接触的差异值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三、相间距离及分闸时触头的打开角度或距离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四、触头应接触紧密良好;
五、空气压缩装置及管道系统符合本篇“空气断路器及其空气压缩装置章”的有关规定;
六、油漆完整,相色标志正确,接地良好。
第4.3.2条 在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及文件:
一、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二、制造厂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试验记录、合格证件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
三、安装技术记录;
四、调整试验记录。
第五章 电抗器
第5.0.1条 本章适用于水泥电抗器。油浸式电抗器的安装,应遵守本规范“电力变压器、互感器篇”的有关规定。
第5.0.2条 电抗器运到现场后应进行下列外观检查:混凝土支柱及线圈绝缘等无损伤裂纹,线
图无变形,支柱绝缘子及其附件齐全。
第5.0.3条 电抗器保管时应有防雨措施。在运输或吊装过程中,应防止混凝土支柱或线图遭致损伤或变形。
第5.0.4条 电抗器混凝土支柱在下列情况时可进行修补:
一、混凝土支柱的表面裂纹长度不超过柱子径向尺寸的1/3,且其宽度不超过0.5毫米时,可予填补,填补后应在表面涂以防潮绝缘漆;
二、混凝土支柱表面漆层损坏处,应补涂防潮绝缘漆;
三、线图绝缘有损伤时,应予包扎。
第5.0.5条 当安装场所的屋顶、四壁和地面有钢材时,电抗器应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如设计无规定时,可参照下列数值:
一、与屋顶距离:大于电抗器本体半径减130毫米;
二、与四壁或四周钢构筑物的距离:大于电抗器本体半径减120毫米;
三、与地面距离:大于电抗器本体半径减325毫米。
第5.0.6条 电抗器应按其标号进行安装,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三相垂直排列时,中间一相线圈的绕向应与上下两相相反;
二、两相重叠一相并列时,重叠的两相绕向相反,另一相与上面的一相绕向相同;
三、三相水平排列时,三相绕向相同。
第5.0.7条 垂直安装时,各相中心线应一致。
第5.0.8条 电抗器的重量应均匀地分配于所有支柱绝缘子上。找平时,允许在电抗器支柱绝缘子底座下放置钢垫片,但应固定牢靠。当电抗器上下重叠安装时,应在电抗器的绝缘子顶帽上,放置与顶帽同样大小厚度不超过4毫米的绝缘硬纸板垫片,以缓冲短路时所受的冲击。
第5.0.9条 母线与电抗器端子的连接,应符合本规范“母线装置篇”的规定。当其额定电流为
1500安及以上时,应采用非磁性金属材料制成的螺栓。
第5.0.10条 电抗器间隔内,所有磁性材料的部件,应可靠固定。
第5.0.11条 电抗器的支柱绝缘子应按下列要求接地:
一、上下重叠安装时,底层电抗器下部的所有支柱绝缘子均应接地,其余的支柱绝缘子可不接地;
二、每相单独安装时,每相支柱绝缘子均应接地;
三、支柱绝缘子的接地线不应成为闭合环路。
第5.0.12条 在验收时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水泥电抗器的支柱应完整、无裂纹,线圈应无变形;
二、支柱绝缘子的接地应良好;
三、混凝土支柱的螺栓应拧紧;
四、电抗器的风道应清洁,无杂物;
五、各部油漆应完整。
第5.0.13条 在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一、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二、制造厂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试验记录、合格证件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
三、安装技术记录;
四、调整试验记录。

楼主:
第 六章 避雷器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6.1.1条 本章适用于额定电压为3~330千伏的阀型避雷器(包括磁吹阀型避雷器)及管型避雷器。
第二节 阀型避雷器
第6.2.1条 避雷器不得任意拆开,以免破坏密封和损坏元件。
第6.2.2条 避雷器宜垂直立放保管。
第6.2.3条 避雷器安装前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设备型号与设计相符;
二、瓷件应无裂纹、破损、瓷套与铁法兰间的结合应良好;
三、磁吹阀型避雷器的防爆片应无损坏和裂纹;
四、组合元件应经试验合格,底座和拉紧绝缘子的绝缘应良好。
第6.2.4条 磁吹阀型避雷器组装时,其上、下节位置应符合产品出厂标志的编号。
第6.2.5条 普通阀型避雷器安装时,同相组合元件间的非线性系数的差值应符合本规范“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篇”的规定。
第6.2.6条 阀型避雷器各连接处的金属接触表面,应除去氧化膜及油漆,并涂一层凡士林或复合脂。
第6.2.7条 阀型避雷器应安装垂直,每一个元件的中心线与避雷器安装点中心线的垂直偏差不应大于该元件高度的1.5%。如有歪斜可在法兰间加金属片校正,但应保证其导电良好,并将其缝隙用腻子抹平后涂以油漆。
第6.2.8条 拉紧绝缘子串必须紧固,弹簧应能伸缩自如,同相各拉紧绝缘子串的拉力应均匀。
第6.2.9条 均压环应安装水平,不应歪斜。
第6.2.10条 放电记录器应密封良好、动作可靠,安装位置应一致,且便于观察;放电记录器宜恢复至零位。
第三节 管型避雷器
第6.3.1条 管型避雷器安装前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管型避雷器的灭弧间隙不得任意拆开调整,其喷口处的灭弧管内径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二、绝缘管壁应无破损、裂痕、漆膜无剥落,管口无堵塞;
三、绝缘应良好,试验合格;
四、配件应齐全。
第6.3.2条 管型避雷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避雷器应在管体的闭口端固定,开口端指向下方。当倾斜安装时,其轴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对于普通管型避雷器应不小于15度,无续流避雷器应不小于45度,装于污秽地区时,尚应增大倾斜角度;
二、避雷器安装方位,应使其排出的气体不致引起相间或对地闪络,也不得喷及其它电气设备;
三、动作指示盖应向下打开;
四、避雷器及其支架必须安装牢固,防止因受反冲力而导致变形和移位;
五、应便于观察和检修;
六、无续流避雷器的高压引线与被保护设备的连接线长度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第6.3.3条 隔离间隙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隔离间隙电极的制作应按产品的有关要求,铁质材料制作的电极应镀锌;
二、隔离间隙轴线与避雷器管体轴线的夹角应不小于45度,以免引起管壁外闪;
三、隔离间隙宜水平安装,以免雨滴造成短路;
四、隔离间隙必须安装牢固,其间隙距离应符合设计规定。
第6.3.4条 检查无续流管型避雷器的隔离间隙,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第四节 工程交接验收
第6.4.1条 验收时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现场制作件应符合设计要求;
二、避雷器外部应完整无缺损,阀式避雷器封口处密封应良好;
三、法兰连接处无缝隙;
四、避雷器应安装牢固,其垂直度符合要求,均压环应水平;
五、阀型避雷器拉紧绝缘子应紧固可靠;
六、放电记录器密封应良好;
七、管型避雷器的倾斜角和隔离间隙应符合要求;
八、油漆完整,相色正确,接地良好。
第6.4.2条 在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一、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二、制造厂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试验记录、合格证件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
三、安装技术记录;
四、调整试验记录。
第七章 电容器第七章 电容器
第7.0.1条 本章适用于电力电容器(或移相电容器)及耦合电容器的安装。其附属设备的安装尚应遵守本规范有关篇的规定。
第7.0.2条 检查电容器、高压熔断器及其熔体,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外表无锈蚀、熔体无断线等现象。
第7.0.3条 电容器在安装前应进行下列检查:
一、套管芯棒应无弯曲或滑扣现象;
二、引出线端连接用的螺母、垫圈应齐全;
三、外壳应无凹凸缺陷,所有接缝不应有裂缝或渗油现象。
第7.0.4条 成组安装的电力(或移相)电容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三相电容量的差值宜调配到最小,其最大与最小的差值,不应超过三相平均电容值的5%;
二、电容器构架应按水平及垂直安装,其固定应牢靠,油漆应完整;
三、电容器的配置应使其铭牌面向通道一侧,并有顺序编号;
四、电容器端子的连接线应采用软导线,接线应对称一致,整齐美观,母线及分支线应标以相色;
五、凡不与地绝缘的每个电容器的外壳及电容器的构架均应接地;凡与地绝缘的电容器的外壳均应接到固定电位上。
第7.0.5条 串联电容补偿装置的安装,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阻尼电阻、电抗,释能电阻、电抗的规格、型号及放电间隙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二、绝缘监视装置的熔断器容量应符合设计,且接触良好;
三、大、小平台对地绝缘良好。
第7.0.6条 耦合电容器安装时,不应松动其顶盖上的紧固螺栓。接至电容器的引线不应使其端头受到过大的横向拉力。
第7.0.7条 两节或多节耦合电容器叠装时,其最大与最小电容值之差不应超过其额定的5%。
第7.0.8条 工程交接验收:
一、在验收时应进行下列检查。
1.电容器组的布置与接线应正确,电容器组的保护回路应完整;
2.三相电容量误差允许值应符合规定;
3.外壳应无凹凸或渗油现象,引出端子连接牢固,垫圈、螺母齐全;
4.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符合设计规定;
5.放电回路完整且操作灵活;
6.电容器外壳及构架的接地应可靠,其外部油漆应完整;
7.电容器室内的通风装置应良好;
二、在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1.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2.制造厂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试验记录、合格证件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
3.安装技术记录;
4.调整试验记录。
附录一 本规范要求严格程度用词的说明
(一)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1.正面词采用“必须”;
2.反面词采用“严禁”。
(二)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1.正面词采用“应”;
2.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三)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1.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2.反面词采用“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