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工疑难,值得大家讨论的东西

楼主(2008-08-22):
【求助】电工疑难,值得大家讨论的东西
总共20台车,每台一个行程之间串联,每个行程下加一个指示灯,灯之间并联,车行程加24V电源,到出口电源降为12V,请问各位师傅什么原因,压降这么大?
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好象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一塌糊涂。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sigh~。。。。求助别人多打几个字不会死吧????我们看懂了怎么回事才能帮忙想办法。

网友C:
他说的是电压降问题,

不知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能不能用220V的电呢?或380V的?

网友D:
相同功率、不同电压的电器设备,电压愈低,电流愈大,由此线路的电压损耗也大(电流*线路电阻)。

这就是在大功率、远距离输送负载时采用高压传输的原因。

网友E:
是啊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啊

网友F:
急了半天也不回贴,还是不急啊

网友G:
d低压系统电流大很多,如果线径选小了,出口电压就会降下去很多

网友H:
j kb 是啊,没看明白咱回事???

网友I:
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什么车,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J:
怎么回事,你让这么多高手发急!

网友K:
我认为不是压降,如果是压降24V电源肯定要烧坏的。当然楼主也没表达清楚,我也只凭经验来判断。

网友L:
电源变压器功率不足吧.

网友M:
   你的行程开关是不是和指示灯并联???请回答

网友N: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拿个万能表逐个点检测一遍

网友O:
不知道你干什么用,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P:
“车行程加24V电源,到出口电源降为12V”

1、用42v安全电压,降低用电电流;

2、加大导线截面(或环形供电),减小压降损失;

网友Q:
大概是所有的灯都并联在一起,而总出线又选小了,导致压降过大,所以测量灯两边的电压就只有12V了吧呵呵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怎么回事,你让这么多高手发急!

网友S:
楼主是高手,问得问题没有人能看明白

也没有人能回答了

网友T:
问得问题没有人能看明白

网友U:
问得问题没有人能看明白,给张图纸会好点。谢谢!

网友V:
也许是接线有问题,使24v电压拉低了。

网友W:
可能楼主的表坏了,实在是听不明白他在说啥?

网友W:
也许是接线有问题,使24v电压拉低了。

不会,拉低电压不会刚好到12V,

网友W:
电源是双12V的,断了1组,不就成12V了吗!

网友X:
底电压在线路中的损耗大,不知你用什么电源,是不是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