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潜水泵的维护与检修

楼主(2008-08-22):
(转)潜水泵的维护与检修
【QUOTE】 一、潜水电泵的维护
    1.电气方面
    (1)经常检查潜水电泵的运行电压与电流。用电压表测量三相电压应基本一致,且在340~420V,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应基本一致,且为0.5~1倍的额定电流。
    (2)定期检查潜水电泵对地的热态绝缘电阻。在正常连续运行4~6h后,停机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绕组对地绝缘电阻应>0.5MΩ。对于长时间停用的潜水电泵,使用前也应作这样的检查。
    (3)开机前要检查热继电器的灵敏度与其他保护装置的工作是否正常。
    (4)检查电缆有无破损现象。对于油浸式潜水电泵,要注意电泵渗油对电缆绝缘橡胶的破坏作用。
    2.机械方面
    (1)经常检查潜水电泵的机械密封情况。打开油孔螺钉,放出少量的油,如油中含有水分,则说明上磨块(或下磨块)密封已漏水,应调换密封盒且加入新的冷却油。如油孔中缺油或油质不好,应加满油(5号或10号机械油、缝纫油或变压器油)或更换新油。
    (2)对新的或更换过磨块的潜水泵,使用50h后应旋开放水封口塞,检查油(水)泄漏量,<5ml说明密封正常,可继续使用如>5ml,则将油(水)放干后旋紧封口塞,继续使用50h后作第二次检查,如果仍然>5m1,则说明密封有问题。对于使用过的潜水电泵,每月要检查一次泄漏量,应<25ml,放干后可继续使用。
    (3)检查水泵电机的振动情况同步转速为n0=3000r/min、1500r/min、1000r/min、750r/min的电机,要求振动值分别对应是δ≤0.06mm、0.1mm、0.13mm、0.16mm。
    (4)定期检查潜水电泵的轴承情况。看轴承是否缺油,是否有跑内圈或跑外圈的情况,轴承是否要更换(对于充水式电泵的轴承最好每年更换一次)。
    3.其他方面
    (1)经常检查潜水电泵的进水网罩是否被杂草污物堵塞,叶轮是否被缠绕。
    (2)长时间不用的潜水电泵,应提出水面,清洗晾干后,直立放在干燥通风的室内保管。
    (3)潜水电泵运行1~2年后,要对电机进行抽芯检查与清扫。若有污垢,可把电机浸入0.2%的海欧TX-10或105洗涤剂溶液中,加热至100℃左右并搅拌药液以加快污垢溶解,1~2h污垢消除后,再用高压自来水冲洗干净甲把水滴净,置于炉内低温烘干即可。
    二、潜水电泵的检修
    1.潜水电泵的常见故障、原因分析与处理(表1)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2.电机定子绕组的重绕
    (1)为避免或减少装配误差引起转子转动的不灵活,拆卸电机前,在前后端与机座的合缝处用蓄子打上记号,待修理后按原样装配。
    (2)拆绕组时,要注意保护好铁芯,避免硅钢片翘起、移位,槽齿角毛刺等现象的出现。较好的拆线方法是:先用斜口钳从一头端部剪断线圈,然后用钳子在另一头抽出。
    (3)按要求的尺寸做好绕线模绕制线圈,以保证绕组端部向外间隙及线圈嵌入槽内。
    (4)嵌线采用“三平面法”,即嵌好一相后再嵌另一相,使端部形成“三层平面”:嵌放时要注意:①前两把“吊把”线圈的位置要恰当,以保证嵌其他线圈时不蹭刮定子铁芯;②下线圈时少用划线板,以免损坏线圈绝缘;③相间绝缘纸要插到位,两相线圈要严格分开;④对于油浸式与充水式电机,槽内线圈(包括端部)不能压实,使油(水)能流动为绕组散热。
    (5)处理好接头绝缘。剥去接头处的护套与绝缘层、清除铜线表面的漆层与氧化层;然后绞接进行锡焊,并清除尖角、毛刺与残余焊液;再用聚乙烯带半叠包2层,用拉伸约2倍的丁基自粘带半叠包6层(接头处做到严密无缝隙),最后用聚乙烯胶粘带或绦纶胶粘带半叠包2层作为机械保护。
    (6)装配时保持清洁。仔细调整底部的“限位螺钉”,使转子转动自如,并将锁紧螺母拧紧。按原封位置装上端盖,注意不要损坏密封盒内孔橡胶封环。整体式密封盒装配时只能轻轻推入,不能敲击。
    3.装配好的电机试验
    (1)气压试验。用2kg/mm2的气压检查各零件止口配合处的“O”形橡胶封环与整体式密封盒内的两道密封面是否漏气,不漏气后在上下盖内加机械油。
    (2)直流电阻。定子每相绕组的电阻值应在三相绕组电阻平均值的±2%误差范围内。
    (3)绝缘电阻。在常温下应>5MΩ。
    (4)机械检查。电泵运行时,各部件的声音应正常。
    (5)空载试验。额定电压下的空载电流与空载损耗与原电机相差不大。常用的2.2kW的潜水电泵,空载电流为1.8~2.5A,空载损耗<0.5kW。
    (6)负载试验。在水中运行4h后,电机温升≤75℃。
    (7)制动试验。将叶轮扎住,接100V相交流电源,各相电流值应在三相电流平均值的±10%误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