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代负载就跳闸

楼主(2008-08-22):
请教 一代负载就跳闸
家里新装修房子时,作线路改动,另加了两个插座。其中一个插座一带负载时,家里总电源空开就会跳闸。墙体插座的引线是三相的。是不是零线N和地线PE接反了??
请各位大虾赐教!
谢谢!!!

网友A:
九成是地线和零线接反了。

网友B:
肯定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C:
shi a jh  hjb, oij

网友D:
很可能是地线和零线接反了,但是墙体潮漏电保护器也跳.

网友E:
估计是那个插座零线N和地线PE接反了,不带负载时正常,说明线路本身不漏电。

网友F:
如果是空开跳,就不一定,要是漏开跳就是N线和pe线接错.

网友G:
地线和零线接反了

网友H:
检查一下这个负载有没有问题,如无则为N与PE线接反了。

网友A:
九成是插座上的零线和地线接相反了。平时不带负荷,没跳。带负荷就跳。

网友I:
民用空开一般带漏电保护,估计是它起保护作用了.检查线路吧.

网友J:
可以换PE和N线实验下就验证了

网友K:
“其中一个插座一带负载时,家里总电源空开就会跳闸”

1、如果插座里接线没有处理好,插头造成短路总电源空开就会跳闸,也是有之;

2、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接反了,会造成漏电开关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