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波动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2):
无纺布卷绕设备主驱动采用590直流调速器控制,取自生产线的统调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最近,电机电流波动大,10.4A-15.8A之间波动,速度80m/min变化不大。由于电流波动大,导致,缠出来的布边缘不齐。以前电机曾过热一段时间,能和电机有关系吗?主驱动辊用气缸压臂压着,压力几乎不变。590参数多次进行调整,均没有效果,开始以为A2微调电位器线路存在干扰,整条线更换,另外电机传动链条松动,重新紧了一下,好了两天,又不正常了。590能否有问题,参数是否可以更优化设置,电机11KW.大家就此问题谈谈看法,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电流环做下自整定,示波器观察下波形

如果机械正常的话,最后检查电机是不是有坏的绕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做下自整定,示波器观察下波形

如果机械正常的话,最后检查电机是不是有坏的绕组

这个分析比较经典

楼主:
今天电机换了,590也换了,辊子用手盘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只是传动链条抖动,断开链条,使590仅仅拖动电机和减速器,空载情况下,电流仅仅波动0.2A左右,很不错了,可是接上链条,带动辊子,就又出现电流波动了,究竟是机械影响590,还是590影响机械,难道是590虽带空载正常,但带负载能力变坏了,有这种情况吗,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几种可能。现场急切解决的问题,无法界定问题出在何处,求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B:
如使这种情况,我想你应该多查查机械原因了,比如轴承等

网友C:
特性太软,设置速度环试试。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D:
是590P还是590C呢?

既然电机和590换了都没有解决,有没有可能是传动链条出问题呢?

有些链条用得久了,链条间距会变大,使效率变低。

网友E:
你的电机和590的匹配怎麽样,要检查

网友F:
查一下减速机的齿轮是否损坏,运行时听一下声音。还有链条及链条轮配合是否完好。

网友G:
估计是机械原因,看看励磁电流有没有波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电机换了,590也换了,辊子用手盘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只是传动链条抖动,断开链条,使590仅仅拖动电机和减速器,空载情况下,电流仅仅波动0.2A左右,很不错了,可是接上链条,带动辊子,就又出现电流波动了,究竟是机械影响590,还是590影响机械,难道是590虽带空载正常,但带负载能力变坏了,有这种情况吗,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几种可能。现场急切解决的问题,无法界定问题出在何处,求大家支招!谢谢!

机械的问题在检查下,比如传动轴承等关联,楼主你是哪里的,我是温州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减速机的齿轮是否损坏,运行时听一下声音。还有链条及链条轮配合是否完好。

网友I:
检查链条是否过长,如果过长也能影响电流的

网友J:
可能和负载有关

网友K:
    估计是机械原因

网友L:
  使用排出法啊,既然装置电机都换了,剩下的只有机械的问题了,轴承的可能性最大了,你可以反转一下试试机械,若果有问题就应该可能出现了。

网友M(2009-02-06):
   直接调整电流环,将断续点调整到80%以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