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容量怎么确定

楼主(2008-08-22):
一个整流桥后有一个滤波电容(看不清容量了),电路电流估计也就10A左右(负载也就是一个接触器线圈和一个仪表),现在电容坏了,想坏一个,不知到该怎么确定有多大的电容?问买电容的,他不知怎么算了一人,拿了一个300UF的电容,可安上之后电容就发烫,请问我该怎么确定电容的容量?对了,如果电容选大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里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了,谢谢!

网友A:
1   负载一个接触器线圈和一个仪表,电流不会有10A吧

2  一个300UF的电容,安上之后电容就发烫.可能是极性接反或者电容耐压不够.

3 不知你的电压是多少, DC50V内大概有5000UF左右,DC300V有500UF左右就可以了.另外要考虑电容耐压.

4  如果电容选大了更好,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整流桥是否损坏,交流进滤波电容,电容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