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506T触摸屏与三菱Q01CPU 型PLC 通讯

楼主(2008-08-22):
威伦MT506T触摸屏参数设置里,怎么没有三菱Q01CPU 型PLC 的 选项??它们的参数怎么设置,才能顺利进行通讯????????????

网友A:
没有,就连接不上.Q00J是一种协议,00,01的QPLC应该是一样的,02-06的Q PLC应该是一样,这是我记忆的印象,如果没有就应该连接不上,不过你可以实验其他的QPLC驱动,不行的话,可以把PLC发到厂家做测试进行驱动开发,谁也没有把握哪个能通讯上,除了30公司.

010-86222545,13426031058.有其他需求可以联系:汪先生

网友B:
驱动里有Q02H和Q06H。AJ71驱动可以直接连Q00和Q01。其他的就要通过模块来连了。

网友A:
楼上: AJ71是什么模块? 是A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吗? 为什么选择AJ71可以和Q00,01通讯? 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给大家解释解释.呵呵

如果真能通讯上的话,为什么不把这个驱动名称改为Q00,01& AJ71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