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短路故障

楼主(2008-08-22):
现有一台ACS80075KW变频器通电运行跳短路故障【【SHORT什么我给忘了】】。且驱动触发上没电压,三路小变压器上也没电压。请问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其中板上有一个MIC4422BN不知是否和他有关。望高手们赐教。谢谢大家。

楼主:
工控朋友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Short circle短路故障,我的经验是:IGBT损坏造成的可能性最大。建议检查下IGBT好坏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先检查下IGBT,如果IGBT没有事的,就检查下驱动板,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造成的

网友C:
呵呵````800的模块和驱动是一体的`

网友D:
呵呵 也有可能是输出侧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E(2008-10-10):
烧IGBT啦,或者触发板

网友F:
出售ABB配件
NAMC-11 1块
NIOC-01 1块
NINP-61C 1块
NPOW-42C 1块
NGDR-02C 6块
NINT-43C 1块
NXPP-01 2块
模块PP15012HS 3只
有需求者请联系13355288766

网友G(2008-11-12):
现有一台ACS80075KW变频器通电运行跳短路故障Short circle。且前级350A保险三相全部烧坏,变频器还可正常使用

网友H:
驱动 模块检查一下,八成都坏。

网友I:
检查模块是不是坏了,然后再查驱动板

网友J:
同意3楼意见,不过估计他查不出什么结果。

网友K(2008-12-17):
对变频器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呵呵,学习了

网友L:
MIC4422是MOSFET驱动芯片,这里作为MOSFET用,由前面的74给脉冲

网友M(2009-03-17):
我的IGBT没问题,不知是驱动板上的哪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N:
有可能是IGBT坏 呵呵

技术咨询QQ  251219881

网友O:
发过来吧

我给你修

保修6个月

TEL:15623012956

网友P:
17楼你怎么到处揽生意

网友Q:
把IGBT去掉,可以静态的去测,给开关电源上电,然后给每组光耦一个1.5伏的电,看一下每组输出是否平衡!一般把驱动小电容全换坏 的光耦换掉,稳压管稳压值一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上海售后维修服务中心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段工

网友O:
引用 网友P:
17楼你怎么到处揽生意

没办法啊

在武汉的徒弟都快100人了

教人还得吃饭啊

网友R:
像这样的情况,首先要脱开变频器和电机的连接电缆,空载启动变频器,如果还是短路故障,那肯定是变频器坏,如果正常,则查电机和电缆!

网友R:
正好前两天我们公司在陕西油田上一台250KW的变频器正是此现象,结果查出来是输出电缆有两相搞到了一起!

网友S:
你先把变频器下侧到电机的线拆掉,检查电缆和电机是否短路?再确定是否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

网友T:
十之八九是模块挂了

网友U:
很有可能是igbt的问题

网友V(2009-05-07):
我的变频器把输出侧电缆拆除了,上电不会报故障,但是启动就报短路故障

网友W: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德胜门高科技园区。长期服务于:水泥厂 、电厂、造纸、化工、供水、供暖、纺织、机械、机床、冷饮、啤酒、食品钢铁、矿山、橡胶、朔料、饲料、医药、医院、宾馆、酒店等行业,是ABB公司的指定售后服务中心,也是ABB公司在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变频器维修中心和配件销售公司之一。我公司从事变频器维修已有十多年的积淀,拥有十多位资深电气维修工程师,技术力量雄厚,具有丰富的维修经验,配有先进的监测仪器,建有全系列重载测试设备,备有充足的零部件,包括大量品牌变频器的主机板,控制板,电源板,模块,IGBT等备品备件库,有百种品牌资料手册,能为客户提供迅捷,优质的变频器维修和保养。
公司专业维修:
ABB变频器维修、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LG变频器维修、台达变频器维修、三肯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维修、欧陆变频器维修、瓦萨变频器维修、东芝变频器维修、台安变频器维修、阿尔法变频器维修、英威腾变频器维修、易能变频器维修、安邦信变频器维修、AB变频器维修、LS变频器维修、科姆龙变频器维修。以及各类软启动器维修、ABB软启动器维修。

变频器备件供应:
控制板 / 驱动板 / 二极管 / 整流器 / IGBT/变频器其它配件等。
服务业务经营:
本市有专业工程师上门服务维修,安装,调试;
变频器定期上门保养检修业务;
变频器长期(年度)综合保养业务。
维修支持:
为个品牌变频器厂商提供代理维修及特约维修业务。
维修特色:
维修周期短: 我司代理品牌ABB的变频器二日内修复,其它品牌变频器五个工作日内修复。
维修程序透明:在接收变频器后先检查故障原因,列出故障部件明细及价目表传真至客户处,经客户同意后再行修理。
维修价格低:有长期合作的配件供应商,最大限度的降低客户维修成本。
维修质量好:本维修中心工程师都具有多年维修经验,精通进口及国产各品牌变频器的维修。
维修设备精密:本维修中心配有先进的维修仪器,专用的测试台及系列负载试验设备。
维修配件齐全:配有充足、齐全的零部件,保证维修的顺利进行。
维修有保障: 修理过的机器如出现同类故障,免费保修三个月
支持外地维修:
外地客户可以通过邮局或各地物流公司把机器邮寄给我们。
联系电话:01082013016 赵工   QQ:15485646

网友X:
呵呵,支撑21楼的意见。

网友Y(2009-11-30):
呵 呵。。。修好没收有呢。。。大家有没有 FS225R12KE3/AGDR-71C 啊。。。价钱好的,找我!二手的最好!

网友Z:
找好了吗?我有二手FS225R12KE3/AGDR-71C ,广州董工13902272318

网友D:
像这样的情况,首先要脱开变频器和电机的连接电缆,空载启动变频器,如果还是短路故障,那肯定是变频器坏 检查0402参数 可以看出是哪一相的IGBT或触发电路有问题,更换即可

如果正常,则查电机和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