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恩

楼主(2008-08-22):
波恩
       Z信号是伺服电机编码器上的一个物理刻线(增量式)的信号,或者与物理刻线有关(绝对式)的转换信号,与电机转子的某个确定的机械转角位置具有严格的唯一对应关系
       波恩你好,如果我的伺服电机从A点(即原点)出发,到B点断电又上电,那么这个Z相信号是不是还在A点位置呢?还是从B点算起的?谢谢

网友A:
楼主问题在哪里???

网友A:
 竟然藏在这儿!还是帮楼主吧问题明示一下:

===========================================================================================================================

    Z信号是伺服电机编码器上的一个物理刻线(增量式)的信号,或者与物理刻线有关(绝对式)的转换信号,与电机转子的某个确定的机械转角位置具有严格的唯一对应关系
       波恩你好,如果我的伺服电机从A点(即原点)出发,到B点断电又上电,那么这个Z相信号是不是还在A点位置呢?还是从B点算起的?谢谢

===========================================================================================================================

按照楼主的思路,如果A点是原点所在的位置,在此默认为Z点刻线位置,那么在伺服电机的码盘(即电机轴)旋转一周之内的任何非A点位置B上断电又上电,B点处都不会存在Z信号,须知Z信号是码盘上的刻线,是不可能相对于码盘移动的物理痕迹。

这一点不免令人想起“刻舟求剑”的成语故事,在这里,若视江面和江底为码盘,A点则可以看作是宝剑落水时船在江面的位置,Z信号可视作落入江底的宝剑,B点相当于船靠岸后的位置,断电上电可以比作在船帮上刻记号,因此任凭如何上电断电,也不可能在B点处入水求得宝剑了!

网友B:
过来佩服一下,主要是佩服居然能看到问题。。呵呵。。。

网友C:
我也很佩服juran

网友A:
能让楼上两位为此佩服,着实不好意思!其实只是个小把戏:从楼主的ID开始下拉多行并拷贝,就可以看到问题了!试试?

这是在回复了第一个帖子后,偶然发现楼主的问题的第一行竟然一半夹在本人的回帖中,于是这样处理!呵呵!

楼主呢? 放鸽子呀!

网友D(2009-03-18):
有点意思!波恩兄,佩服你很久了!

网友E:
真的真的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