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

楼主(2008-08-22):
电焊机工作原理是什么?它的电流很大,地线又有电阻,根据U=RI.它应该有很大的电压,但是为什么人摸到焊件却

不会触电.

网友A:
电焊机的工作原理就是一个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但是,R很少。几乎等于零。所以U并不大。

网友B:
如果是自偶变压器就很危险。

网友C:
变压器起到了隔离的作用,2次绕组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用手摸其中的一头不会触电。

楼主:
怎么会没有电压呢。假如电流是130,电阻是2欧姆,那么电压是260伏,。应该是危险的。但是人却感觉不到。为啥

网友D:
普通交流电弧焊机空载电压大约72V左右,起弧后下降到20V左右.

变压器起到了隔离的作用,2次绕组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用手摸其中的一头不会触电。

 支持!!

假如电流是130,电阻是2欧姆,那么电压是260伏,。

错误!!!

网友E:
“假如电流是130,电阻是2欧姆,那么电压是260伏,”

1、应该这样说,假如电阻是2欧姆,那么电流是:  30伏/2欧姆=15A;

2、应该这样说,假如电流是130A,那么电阻是:  30伏/130A=0.25欧姆;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电焊机之所以能用是铁心大,绕组少一直在短路情况下运行,同时变压器有隔离作用,你用手摸一个头没形成回路没事,除非你两手拿两头

网友H:
一般是直流的,只有两级之间才有电压,

网友I:
“假如电流是130,电阻是2欧姆,那么电压是260伏,”

1、应该这样说,假如电阻是2欧姆,那么电流是:  30伏/2欧姆=15A;

2、应该这样说,假如电流是130A,那么电阻是:  30伏/130A=0.25欧姆;

有30V的电焊机吗??????

楼主(2008-09-21):
为什么?

电阻是现成的,只有电流是可调的。如果说电阻是2欧姆是死的,而电压也是死的,那么电流就一定是死的,这样要调电流手轮干什么?那不同的焊条又怎么调电流?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K:
电焊机是低电压大电流,电压一般在80V以下。

网友L:
大家都是搞电的,电焊机工作时(电焊工件时)副边线圈电压只有30伏左右,电流1~2百安,而且有20多伏的压降都在电弧上,点焊机,缝焊机(焊薄铁板的)工作时副边线圈电压3伏左右,而电流达几千上万安.

网友M(2013-07-24):
本公司是 一家技术产业型的 实业公司,专业制造各种电阻焊机设备,风扇网罩成型焊机设备,宠物笼成型焊机设备, 置物架成型焊机设备,衣架成型设备,除尘虑袋骨架成型整套设备,产品广泛用于各种五金制品,工艺行业,汽车行业及家电行业等。

 主要产品有:网罩骨架单点机,外环机,中环机,数控打圈机,液压机,修边机,对碰机,网罩提手机,点焊机,T型焊机 自动折弯机 排焊机,缝焊机,龙门焊机,机器人焊机,打链机,打扣机,压扁机,调直切断机 ,衣架钩组合机,桶耳机,宠物笼专用焊机等。

  联系人:舒朝阳

联系电话;18664238708   QQ:1292895884

  http://zhaoyang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