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8-08-22):
//////////////dog begin////////////////////////////
  DWORD dwStatus;
  char szData【10】 ;

  dwStatus = DogCheck();
  if (dwStatus!=0)
  {
   AfxMessageBox("Error 0");
   return ;
  }
  DogPassword = 252412;
  DogCascade = 0;
  DogData = szData;
  DogAddr = 0;
  DogBytes = 6;
  szData【6】 = 0;

  dwStatus = ReadDog();
  if (dwStatus!=0)
  {
   AfxMessageBox("Error 1");
   return ;
  }
//////////////////////////////////////////////////

上面程序大概意思是“先检查狗是否存在”不存在显示"Error 0";但我把狗差上了还是提示"Error 0";是不是狗里需要怎么设置?

下面是设定数据,判断输出是不是真?这在狗里有怎么设置?

我用的是Safenet的狗,不知道对狗怎么操作?

上面套用了一个程序,请各位专家给解释什么意思?

狗里面应该怎么设?

就按照这上面的程序,我的够该怎么写才对?

小弟刚学用加密狗,请各位专家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说呀?

帮个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