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350A电流使185mm铜线发热,

楼主(2008-08-22):
我们公司从总配电室往分配电室送电,用一根3*150+1*95的铝线做A相线,一根3*150+1*95的铝线做B相,一根3*150+1*95的铝线做C相,另用一根3*185的铜线黄,绿,红分别做A,B,C三相,这样在使用时,大约350A电流,铜线发热,而铝线不发热,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铜铝是并着用吗,楼主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B:
你那个185的线头有没有压紧,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分别卡一下铜铝每根线缆电流。

网友D:
电线的长度也是要考虑的因素,铜线和铝线的长度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E:
铜线和铝线是在同一环境下吗?铜铝电线是两根做一根吗《一根3*150+1*95的铝线做A相线+3*185的铜线黄做A=A相吗》?

网友F:
p=U2/R  并联的电缆两端的电压降相同,铝线细且电阻率高,R大,所以铝线上消耗的功率可能只是铜线的几分之一。

网友G:
铜线和铝线的内阻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H:
铜线的安全载流量仅比铝线大一挡,你现在用了三倍,当然铜热,铝不热了。

网友I:
没明白楼主是怎么接的这几根线

网友J:
同意6楼的说法p=U2/R  并联的电缆两端的电压降相同,铝线细且电阻率高,R大,所以铝线上消耗的功率可能只是铜线的几分之一。

网友K:
学习了,但看着不明白

网友L:
同意6楼的说法p=u2/R并联的电缆两端的电压将相同,铝线细且电阻大,所以铝线上的消耗功率只是通县的几分之一,因此铝线不会发热而通县会发热,

网友M:
楼主,A,B,C三相都是185铝线,你还要185铜线干吗用?????????????

网友N:
理论上是不会发热的3*185的铜线应该可以通过365A的电流!你查一下其他原因!接头!等。。。线是不是非标?

网友O:
因为并联后分流不均,造成电缆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在电缆的铠装层产生涡流损耗,造成电缆发热。

网友P:
铜与铝导电率不一样的,铝3*150接A 相,铜185接A相,如果长度一样也不能并联接法.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理论上是不会发热的3*185的铜线应该可以通过365A的电流!你查一下其他原因!接头!等。。。线是不是非标?

网友R:
引用 网友H:
铜线的安全载流量仅比铝线大一挡,你现在用了三倍,当然铜热,铝不热了。

同意李工的观点。

网友S:
"用一根3*150+1*95的铝线做A相线",是否四条线都接A相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H:铜线的安全载流量仅比铝线大一挡,你现在用了三倍,当然铜热,铝不热了。

同意李工的观点。

网友U:
因为并联后分流不均,造成电缆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在电缆的铠装层产生涡流损耗,造成电缆发热。
你可以发现铜线电流大,铝线电流小,自己想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