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440 变频器上电显示F0001故障

楼主(2008-08-22):
旧变频 原来是好的,放了一年半,紧急替换用

上电 显示F0001

这些已做

1.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OK,设置一样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OK,根本没有开机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OK,根本没有开机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OK,铭牌输入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自检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OK,根本没有开机
> 增加斜坡时间-------------OK,根本没有开机
> 减少“提升”的数值----OK,根本没有开机

请大侠指点,是不是变频已经坏了

网友A:
呵呵,先用电吹风吹吹看看吧

网友B(2011-09-19):
我也是如此,郁闷

网友C:
多半是插件接触不良,拆开处理一下。有个三角型的接口板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