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

楼主(2008-08-22):
请教个问题,PLC程序控制伺服系统,用的是位置控制,要在触摸屏上随便给个长度怎么样把长度转为脉冲,用的是三菱FX2NPLC.整个系统就跟切纸机差不多的.

网友A:
这个和你的工件以及齿轮比有关系.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马达的每转进给量,这个跟由你的负载确定.

假如你的马达的每转进给量是S

则每个脉冲的进给量=S/P        P----电机每转的反馈脉冲数

上边就是脉冲和长度的关系.你带入你要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在人机个地址把你需要的长度写入,再用FROM,TO指令写入即可

网友C(2008-10-22):
这个是机械知识好不好,要看你用什么的传动方式的,有没有减速机,变速比,还有驱动器的电子齿轮参数 是用皮带还是齿轮还是滚珠丝杆

网友D:
用晶体管输出的,给伺服对应的脉冲;

脉冲与长度是成正比例的;

?

网友E:
提供变频器、PLC控制器、触摸屏、数据采集器、伺服电机、步进、组态软件等产品;
专业代理 LG、信捷、EVIEW、三菱、松下、台达、集智达,欧姆龙、力控、威纶等品牌。
以上产品价格好,并可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有任何需要可来电资询。
东莞LG自动化一级代理商。欢迎来电咨询!
信捷 PLC ,触摸屏,变频器一级代理 。欢迎来电咨询!

其他产品:
编码器、工控机、一体机、板卡、光电光纤、张力控制器、磁粉制动器、传感器、仪器仪表等电气产品;
技术服务:PLC、触摸屏、组态软件编程,变频器,伺服系统调试,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设备自动化改造;已经为客户在 产品性能检测、数据采集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印染机械、空调设备、玻璃机械、电子设备、喷涂、教学设备、电线电缆、节能设备改造、等方面开发、设计、改造 了众多自动化设备及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广东东莞市智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莞太路15号
传真: 0769-22465296
手机:13798915842
QQ: 254848350
联系人: 陈小姐

网友F:
三菱伺服光纤通讯 MR-J3BUS05M,MR-J3BUS1M
MR-J3BUS015M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0.15M 400元
MR-J3BUS03M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0.3M 420元
MR-J3BUS05M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0.5M 480元
MR-J3BUS1M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1M 510元
MR-J3BUS3M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3M 550元
MR-J3BUS5M-A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5M 600元
MR-J3BUS10M-A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10M 700元
MR-J3BUS20M-A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20M900元
MR-J3BUS30M-B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30M 2200元
MR-J3BUS40M-B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40M 2600元
MR-J3BUS50M-B 三菱MR-J3-B SSCNET III CABLE 长度50M 3200
以上均有现货。
陕西美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9-86142326 13992824875

地址:西安市丰禾路人民大厦公寓304

网友G: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

网友H:
你有问道QD75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