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控制安川伺服

楼主(2008-08-22):
PLCFX2N控制安川伺服的位置控制的那几条连接控制线我有点看不明白,我看到我这里有台机器是从Y0经出一条线的信号,可我在伺服说明书上看到位置控制的怎么是用六条线???

网友A:
你用的安川伺服哪个系列的产品啊.

连接控制线的.没有那么复杂吧.你直接用把PLC接头做好了接上CN3那个接口就可以拉.没有必要管它几条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