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冷备 和热备

楼主(2008-08-22):
电力系统中 冷备和热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冷备就是篮球场边的替补,热备就是4x100的下一棒。

网友B:
热备就是隔离开关处于合闸位置,而高压断路器断开。冷备就是两者皆处于断开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备就是隔离开关处于合闸位置,而高压断路器断开。冷备就是两者皆处于断开位置。

网友D:
学习了,热备是不是就是一个坏了,另一个能自动顶替接着工作。而冷备是需要人为启动的,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E:
完全不是你说的那样,在高压中,当调度发预令的时候,都回出现运行/热备/冷备/检修.3种状态!它表示的是线路的状态.

热备:在运行状态下,拉开短路器.

冷备:在热备的状态下,拉开隔离开关.

检修:在冷备状态下,合上隔离开关接地刀闸.

网友F:
大概意思:热备是指开关一经合闸即有电压输出的状态

冷备是上述状态下,操作和动力熔丝取下。

网友F:
电气设备的四种状态:运行状态-----指开关闸刀均在合闸位置,所有的继电保护和自动控制装置均已投入,控制,信号,合闸,保护电源均送上;热备用状态-----指开关断开而闸刀仍在合闸位置,其它同运行状态;冷备用状态-----指开关闸刀均断开,一次设备停电.控制,信号电源断开,设备自身的保护投入,跳其它设备的压板退出,其它设备跳该设备的压板退出;检修状态-----指在冷备用的基础上拉开被检修设备两侧的合闸电源并根据检修需要在检修设备各侧装接地线,挂标示牌和装设安全遮栏.

网友G:
一楼形容的很恰当

网友H(2011-12-27):
1楼释得相当形象。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于1楼释得相当形象。谢谢。

形象是形象,可能还是不容易理解。

网友J:
热备份指的是理论上两台完全相同的电源并联在电路中同时输出工作(实际上可以不同我们的电网就是这样工作的)。当其中一台出现故障或停机检修时切断输出负载只使用还在工作的那台电源,负载功率只能是两台并联电源一台电源供电功率以下。切换过程是全自动不间断的无间隙切换。应用在一、二级不能断电的设备部门。

冷备份指的是两台电源分为主、次电源。主电源输出次电源不输出。当主电源停机,次电源立刻自动切换输出,切换过程是有间断有间隙的切换,一台停止了输出另一台才能顶上输出,虽然切换是瞬间的过程但是有间断的。应用于一般的设备部门。

网友K:
冷备为备件做库存未安装于设备上,热备不同,一旦运行件出现故障,热备件可以立刻投入运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电气设备的四种状态:运行状态-----指开关闸刀均在合闸位置,所有的继电保护和自动控制装置均已投入,控制,信号,合闸,保护电源均送上;热备用状态-----指开关断开而闸刀仍在合闸位置,其它同运行状态;冷备用状态-----指开关闸刀均断开,一次设备停电.控制,信号电源断开,设备自身的保护投入,跳其它设备的压板退出,其它设备跳该设备的压板退出;检修状态-----指在冷备用的基础上拉开被检修设备两侧的合闸电源并根据检修需要在检修设备各侧装接地线,挂标示牌和装设安全遮栏.

网友M:
冷备就是篮球场边的替补,热备就是4x100的下一棒。

太恰当

网友N:
一楼的大哥举例太恰当了,好

网友O(2012-01-26):
冷备,热备都是对一次线来说的。 热备就是系统没有明显的断点,除了主断路器。 冷备就是系统有明显的断点,隔离开关和断路器都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