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度表接线问题

楼主(2008-08-22):
三相四线制电力系统 使用互感器 单相电度表怎么接线 最好有图示。

网友A:
网上很多,只要搜索一下就有。

网友B:
1、让火线直通过互感器;
2、互感器的二次K1、K2 分别仅电度表的1、2接线端子;
3、零线接法不变,3进4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