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大小不一的变压器能不能并联

楼主(2008-08-23):
想问大师们一个问题,两台大小不一的变压器能不能并联,一台是1250KVA,一台是800KVA共用一个高压室,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将负载端并联使用,为什么?

网友A:
要满足3个条件!楼下应该有人补充.

网友B:
应该是相同的内阻相同的功率相同的接法

网友C:
变压器容量在3:1之内;电压相同,变比相同;阻抗电压相同。你的问题是看阻抗电压是否相同。合母联开关前,要测量同相的电压,既测量母联开关二端的电压,应该为零,才能合闸。

网友B:
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差值不超过±0.5%。
3、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4、两台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3:1。

原因:
1、接线组别不同在并列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中会出现电压差,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内部产生循环电流。
2、变压器比不同,二次电压不等,在二次绕组中也会产生环流,并占据变压器的容量,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3、变压器短路电压与变压器的负荷分配成反比。
4、容量不同的变压器短路电压不同,负荷分配不平衡,运行不经济。

网友D:
不懂 学习中

报纸报道的某电站并网发电成功是不是也要满足你们说的要求?

网友E:
可以并联的

我在温州铜厂就并联过一台800和400的并联,运行一年多状况良好

网友E:
但是其他的方面要满足并联条件,

网友F(2008-10-20):
顶一下4楼!!!!!!!!!!!!!!

网友G:
4楼正解

现实中的变压器并联是很常见的

网友H:
四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I:
我也赞同4楼的分析,这个大学课本里面很明确说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