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台达HMI通讯

楼主(2008-08-23):
组态王可否直接与台达HMI通讯若可以请问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A:
台达HMI 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不知道这个软件是否支持opc协议,如果支持,可以用组态王的opc功能,还有这个软件支持modbus协议吗,如果支持组态王可以做mosbus server端,相当于组态王是一个设备,和台达HMI建立连接。具体设定请参阅组态王的相关帮助。组态王软件可以到www.kingview.com上下载。

网友B:
如果采用这个方案,我觉得很是值得商榷啊!!!

网友C(2008-11-28):
估计比较难实现。。。。